单片机电路板重启问题

楼主(2020-09-01):
正常通电、遥控控制电机,电路板都很稳定。但是通过手动按钮控制靠近电路板的NC7-0911、或转向开关控制电机(500W),电路板就会重启,排除用电不足问题。12V5W的变器。

网友A:
从描述看好似抗干扰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描述看好似抗干扰不足

请问,是对单片机的干扰还是CS1237的干扰呢?

网友B:
排除用电不足,明显芯片问题,成本低的芯片,抗干扰性能都不会很强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描述看好似抗干扰不足

还有就是,只使用转向开关(万能转换开关)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转向开关也会有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除用电不足,明显芯片问题,成本低的芯片,抗干扰性能都不会很强悍

用的是STC15F2K16S2

网友C:
问题描述的还不够清楚,接上去重新整理清楚再发过来,最好画上电路图

网友D:
问题好解决,需要经验。

网友E:
加几个104和几百uf的电解电容试试

网友F:
手动按钮和方向转换开关的公共电路中可能出现短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