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51单片机流水灯+外部中断蜂鸣器,含代码、实物,原理图

楼主(2020-09-01):
闲暇之余做了一个简单的流水灯,设计思路先将LED灯从0-7逐个显示,然后再从7-0逐个显示。如果产生外部中断(即按钮按下),则8个LED灯全亮,之后又恢复流水灯状态。附带开发板的操作现象,开发板原理图。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P3^2;//启动按钮,外部中断
uchar led;

void delay(uint x)
{
        while(x--);
}

void XX()//中断设置
{
        EA=1;
        EX0=1;
}

void DD()
{
        uint i=0;//定义i=0,以便下面的调用
        led=0xfe;//1111 1110
        delay(30000);
        while(1)
        {
                for(i=0;i<7;i++)
                {
                        led=_crol_(led,1);//1111 1101   (A,B),A是左移的值,B是左移的位数
                        P1=led;
                        delay(30000);
                }
                for(i=0;i<7;i++)
                {
                        led=_cror_(led,1);//0111 1111
                        P1=led;
                        delay(30000);
                }
        }
}

void main()
{
        XX();
        DD();
}

void XX1() interrupt 0
{
        delay(1000);//防抖
        if(K==0)
        {
                P1 = 0X00;
                delay(30000);
        }
}

楼主:
原理图

QX-mini51 (1).pdf

网友A(2020-12-03):
nice ,可以尝试更改 使用定时器零来控制时间 ,效果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