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们帮忙看看这个通过3秒单片机定时器对输入脉冲个数判断

楼主(2020-09-01):
如果3秒内输入的脉冲个数小于2,led点亮输出,如果大于2继续检测。

网友A:
P3.2外部中断,下降沿触发。3秒计时周期,脉冲个数小于2,led点亮输出,否则led熄灭。

#include "reg51.h"

sbit LED=P2^1;

unsigned char num=0,count=0;

void main()
{
        TMOD=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B0;                //50毫秒@12.000MHz
        TH0 = 0x3C;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IT0 = 1;                 //外部中断下降沿触发
        EX0 = 1;                        //开外部中断0
        EA = 1;                         //开总中断
        while(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L0 = 0xB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3C;                //设置定时初值
        count++;
        if(count>=60)        //3秒
        {
                count=0;
                if(num>=2)
                {
                        LED=0;
                        num=0;
                }
                else LED=1;
        }
}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num++;
}

网友A:
定时器/计数器1外部脉冲高电平计数。3秒计时周期,脉冲个数小于2,led点亮输出,否则led熄灭。

#include "reg51.h"

sbit LED=P2^1;

unsigned char count=0;

void main()
{
        TMOD= 0x5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B0;                //50毫秒@12.000MHz
        TH0 = 0x3C;
        TL1 = 0;
        TH1 = 0;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TR1 = 1;                        //定时器0开始计数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while(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L0 = 0xB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3C;                //设置定时初值
        count++;
        if(count>=60)        //3秒
        {
                count=0;
                if(TL1>=2)
                {
                        LED=0;
                        TL1=0;
                }
                else LED=1;
        }
}

网友B:
截屏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3.2外部中断,下降沿触发。3秒计时周期,脉冲个数小于2,led点亮输出,否则led熄灭。

#include "reg51. ...

谢谢师傅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