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产生pwm的问题

楼主(2020-09-02):
各位大神,我用定时器发出的pwm波用示波器检测不是方波是怎么回事啊?而且使用这个语句TIM_SetCompare1(TIM14,a);设置不同a值时,波形没有变化,请问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PWM初始化,设置参数才行

网友B:
建议你将原子哥的视频多看看几次,还有你也不说你用的是stm32的哪款芯片,别人也不好回复你

网友C:
请证明:示波器检测到的不是方波。也许是示波器未调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