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时钟设计 ,在线求各位大佬怎么把其他功能加到以编的程序中?

楼主:
功能:n1.4位共阳数码管显示,4个按键输入,1个红外遥控输入。n2.能显示时间,设置时间。n3.能设置闹钟,当设置的时间到时通过数码管闪烁提醒。n4.倒计时功能。n5.秒表功能。n6.计算器功能(4位数以内的)。要求:n1.所有的功能都能在按键和者遥控器上独立实现。n2.要求提交的资料:程序清单、电路图、状态图、设计文档。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00,0x7c,0x39,0x5e,
                    0x79,0x71};//共阴数码管代码
uint x,y,q,b,s,g,cunshi,cunfen,t0;
uchar sigh,sigh2=1,sigh3,banmiao,miaozt,nz;//banmiao是半秒标志位,miaozt是让调时时小数点不闪
uint nshi,nfen;//闹钟时、分变量
int bxshi,bsshi;//报时时间段变量,上下限
int miao,fen,shi;
uchar count1,count2,count3,count4,count5;
sbit K1=P1^0;//位选0到3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deep=P2^0;
sbit an1=P0^0;
sbit an2=P0^1;
sbit an3=P0^2;
sbit an4=P0^3;
sbit hong=P2^2;
void init();
void display(int q,int b,int s,int g);
void ajcl();//按键及处理
void baoshiyf();//报时与否函数
void kaiji();//开机系统检测
void nzzx();//闹钟执行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aiji();
                  ajcl();
                  display(q,b,s,g);
                  baoshiyf();
                  nzzx();
    }
}
void init()
{
   hong=1;
   P3=0xc0;
   K1=0;K2=0;K3=0;K4=0;
   P3=0xc0;
   K1=1;K2=1;K3=1;K4=1;
   TMOD=0x11;ET1=1;x=6500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H1=65000/256;
   TL1=65000%256;
   EA=1;
   ET0=1;
   TR0=1;
   deep=0;
   nz=1;
   bxshi=6;bsshi=22;
}
void ajcl()                                                             //按键及处理
{

   if(an1==0)   { y=200; while(y--); if(an1==0) count1++;
                         while(!an1) {display(q,b,s,g);}        }                                    //1键按键计数

   if(an2==0)   { y=200; while(y--); if(an2==0) count2++;
                         while(!an2) {display(q,b,s,g);}        }                                    //2键按键计数

   if(count4==0)
   {
    if(an3==0)   { y=200; while(y--); if(an3==0) count3++;
                          while(!an3) {display(q,b,s,g);}        }                                    //3键按键计数
   }

   if(count3==0 || count3==3)
   {
    count3=0;
    if(an4==0)   { y=200; while(y--); if(an4==0) count4++;
                          while(!an4) {display(q,b,s,g);}}                                          //4键按键计数
   }

   P0=0xff;

    q=cunshi/10; b=cunshi%10; s=cunfen/10; g=cunfen%10;
          ////////////////////////////////////////接下来按an4触发可调时间
      if (count4 && !count3)
           {
              cunshi = shi; cunfen = fen;
                  miaozt=1;

             switch(count4)
             {
                  case 1 : if((shi==0)&&count2)   shi=24        ;
                            shi = shi+count1;      count1=0;
                                        shi = shi-count2;      count2=0;
                                        if(shi==24)            shi=0;
                                        if (banmiao)          {q=10;   b=10;  }
                                        else                  {q=shi/10; b=shi%10;}   break;

                  case 2 : if((fen==0)&&count2)  fen=60;
                            fen = fen+count1;     count1=0;
                                        fen = fen-count2;     count2=0;
                                    if(fen==60)           fen=0;
                                        if (banmiao)          {s=10;   g=10;  }
                                        else                  {s=fen/10; g=fen%10;}   break;

                  case 3 : miao=0;count4=0;                               break;
              }
            }
            ////////////////////////////////////////接下来按an3触发可定闹钟和报时时间段
      if (count3 && (!count4))
          {
               cunshi = nshi; cunfen = nfen;
                   miaozt=1;

               switch(count3)
                  {
                            case 1 :  s=nfen/10;             g=nfen%10;
                                           if((nshi==0)&&count2)  nshi=24;
                               nshi = nshi+count1;    count1=0;
                                           nshi = nshi-count2;    count2=0;
                                           if(nshi==24)           nshi=0;
                                           if (banmiao)           {q=10;   b=10;  }
                                           else                   {q=nshi/10; b=nshi%10;}    break;

                            case 2 :  q=nshi/10;              b=nshi%10;
                                           if((nfen==0)&&count2)  nfen=60;
                               nfen = nfen+count1;    count1=0;
                                           nfen = nfen-count2;    count2=0;
                                           if(nfen==60)           nfen=0;
                                           if (banmiao)           {s=10;   g=10;  }
                                           else                   {s=nfen/10; g=nfen%10;}     break;

                                        case 3 :  cunshi=shi; cunfen=fen;                   break;

                                        case 4 :  cunshi = bxshi; cunfen = bsshi;
                                                   s=bsshi/10;              g=bsshi%10;
                                               if((bxshi==0)&&count2)   bxshi=24;
                                                           bxshi = bxshi+count1;     count1=0;
                                           bxshi = bxshi-count2;     count2=0;
                                           if(bxshi==24)             bxshi=0;
                                           if (banmiao)             {q=10;   b=10;  }
                                           else                     {q=bxshi/10; b=bxshi%10;}    break;

                                        case 5 :  cunshi = bxshi; cunfen = bsshi;
                                                   q=bxshi/10;               b=bxshi%10;
                                               if((bsshi==0)&&count2)   bsshi=24;
                                                           bsshi = bsshi+count1;     count1=0;
                                           bsshi = bsshi-count2;     count2=0;
                                           if(bsshi==24)             bsshi=0;
                                           if (banmiao)             {s=10;   g=10;  }
                                           else                     {s=bsshi/10; g=bsshi%10;}    break;

                                    case 6 :  count3=0; cunshi=shi; cunfen=fen;                     break;
                }
           }

                   ///////////////////////////////////////////时分   秒切换
       if(count1 && (!count3) && (!count4) )
          {
                if(count1==1)
                {  q=10; b=10; s=miao/10; g=miao%10; miaozt=1; }
                else count1=0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t0==10)   {banmiao=1;miaozt=1;}
   if(t0==20)   {banmiao=0;miaozt=0;t0=0;miao++;sigh=1;}
   if(miao==11) {sigh2=0;           }
   if(miao==60) {miao=0;fen++;sigh3=1;}
   if(fen==60)  {fen=0;shi++;       }
   if(shi==24)  {shi=0;             }
   cunshi=shi;  cunfen=fen;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x/256;
   TL1=x%256;
   deep=~deep;
}

void display(int q,int b,int s,int g)
{
        P3=~table[g];
        K4=0; delay();
        K4=1;
        P3=~table[s];                  [/s][s]
        K3=0; delay();
        K3=1;
        P3=t0<9?(P3=~(table[b]+0x80)):(P3=~table[b]);         [/b][/b][b][b]
        K2=0; delay();
        K2=1;
        P3=~table[q];
        K1=0; delay();
        K1=1;
}
void baoshiyf()
{
      if( ((shi+1) >= bxshi) && (shi < bsshi)  )
          {
           if( fen==59 )
           {
                    if(( (miao==56) || (miao==57) || (miao==58) || (miao==59) )&&(t0<8))
                 {x=65000;nz=0;TR1=1;}
               if(( (miao==56) || (miao==57) || (miao==58) || (miao==59) )&&(t0>7))  TR1=0;nz=1;
           }
                   if( sigh &&(fen==0) && (miao==0) && (t0<14) )
                   {
                                  x=65150;
                                nz=0;TR1=1;
                   }
                   if( sigh&& (fen==0) && (miao==0) && (t0==14) )
                            TR1=0;nz=1;
          }
          if(shi==bsshi)
          {
            if(sigh &&(fen==0) && (miao==0) && (t0<14) )
                { x=65150; nz=0;TR1=1;}
                if( sigh&& (fen==0) && (miao==0) && (t0==14) ) TR1=0;nz=1;
           }
}

void kaiji()
{
          if(sigh2)
          {
               if( (miao!=0) && (t0<5) )
                   {x=64800;nz=0;TR1=1;}
                   if( (miao!=0) && (t0>4) )
                   TR1=0;nz=1;
                   if (t0<13)  hong=1;
                   else       hong=0;
          }
}

void delay()
{
         uint x,y;
         for(x=50;x>0;x--)
         for(y=1;y>0;y--);
}

void nzzx()
{        if(sigh3)
        {
          if((nshi==shi)&&(nfen==fen)&&(miao<31))
          { x=65300; TR1=1; }
         else
             if(nz)
          { TR1=0; }
        }
}

网友A(2020-09-02):
是来布置作业的,请学得好同学的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