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et6驱动电机的问题

楼主:
#
15黑币
我将spi的IO口  C6 C7  配置成GPIO的推挽输出   来控制电机  其中C6连接电机的DIR口   控制电机的转动方向  程序如图所示
  问题是 无论我给GPIO C6的输出配置set高电平 还是低电平 他都是朝一个方向转
  于是我将IO的输出模式改成了开漏输出模式(此时没有配置外部上拉电阻)
虽然可以实现电机转向不同的情况  但是电机发烫严重

当我将端口换成自带4.7k上拉电阻的EEPROM端口的GPIO  B6时   却又出现了SET和REset都朝一个方向转的情况

网友A(2020-09-07):
这样不好判断,没头没尾的

网友B:
太模糊了,没驱动模块,程序没头没尾怎么看?

网友C:
楼主多发点资料出来,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