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51单片机基础怎么学ARM?

楼主(2020-09-02):
51基础怎么学ARM?

网友A:
如果你的51基本很牢,就不会有此一问。

网友B:
简单来说,arm是单片机的一种,51也是,但arm的ROM和RAM远大于51,而且IO口功能和处理速度也是两个级别的,arm能上很多操作系统,51只能勉强上极其简单的实时操作系统,所以arm常用来开发手机等多媒体产品,51只能完成有限的实时控制功能,形象一点说,51和arm的等级差别就像手机和个人电脑的等级差别。如果你想学点更高级的ARM,可以试着学STM8或者在往上点的STM32,这些都是微处理器,不过越往上,功能越多,性能越来越好,多任务处理起来也就越轻松。

网友C:
当您有了51单片机的基础时,学习ARM型单片机非常容易。

网友D:
学ARM就两个方法:一个是裸奔,就是像用8051一样的用,看数据手册来用就行了,它就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单片机,这个方法用的人少,它压根就不是针对这个功能来开发的
二个就是跑系统,这个才是ARM的真正强悍之处,本人不会,听说是调用函数什么的就可以了,ARM的库函数很强大的,买本书回来看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直接学STM32吧,主要和51的区别在于,它只需要调用库函数就能实现功能,学习STM32的过程就是熟练掌握库函数的过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学ARM就两个方法:一个是裸奔,就是像用8051一样的用,看数据手册来用就行了,它就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单片机 ...

楼主说的能ARM库函数,51寄存器

网友G:
有点不一样,有基础相信你会学的很快。

网友H:
最快方法是做个项目,买个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