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脉冲升压电路设计

楼主:
现在准备做一个按摩贴的产品,单片机输出 锯齿波,方波,组合波,三角波,正玄波,指数波等,需要通过外部电路放大,输出一个高电压小电流。现在对于脉冲升压电路恨不熟悉。

我在网上找到了这两个电路图,这两个电路原理基本一样的,我想问问大神们,这个电路工作模式是怎样的?
我单片机引脚产生的波形怎么通过这个电路放大?或者大家有其他易懂的升压电路发一下。

各位如果有相关案例就太好了,或者帮忙详细分析下,谢谢,比较赶时间。

脉冲升压电路

脉冲升压电路

脉冲升压电路

脉冲升压电路

网友A(2020-09-02):
引用 网友B:
你看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IC1中的P52 输出PWM,此处为 升压用,值不用变,目的是配合上面boost电路 ...

Q2~5组成的是开关电路不是线性放大器,输出的是调制脉冲,也就是说高压滤波电容C1上的电压不是固定的,是随控制键强弱变化。由Q2~5输出不同脉宽,疏密变化的矩形波。Q6作用是关机或无输出时泄放C1上的电荷。这个电路不能输出复杂的波形。

网友C:
你的需求类似于电子针灸仪,或者叫中频仪之类的吧。首先产生直流高压,最高电压可能达200多伏(电压高,内阻要大点。输出电流要小,为了安全)。直流升压你可以用单片机产生PWM驱动三级管(就是你最上面图的三极管驱动电感BOOST升压),直流电压反馈回单片机,控制PWM的占空比大小,产生你需要直流电压。直流电压的大小是强度输出。产生的直流电压用三极管开关输出脉冲。脉冲的周期,间隔,疏密产生揉,捶,推的感觉。建议你用参考样机,通过逻辑分析仪测量基波脉冲频率,时间间隔的各种信息。还有点小心被电打

网友A:
楼主这两个电路图有一个共同问题——输出端是高压直流脉冲。这在医药行业国家标准中是禁止的。肌肉及神经电刺激器具只允许使用交流脉冲。下图是在网上找到并经整理后的一款微电脑低频脉冲治疗仪的原理图,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两个电路图有一个共同问题——输出端是高压直流脉冲。这在医药行业国家标准中是禁止的。肌肉及神经电 ...

能不能稍微讲下 控制电路 引脚 P63 是做什么的?是输出PWM 并通过控制其频率来控制升到的电压值的吗?

波形是通过P51/P50引脚 所搭建的一个类似推挽的电路产生的吗?

这个设计需要用到DAC吗?如果需要,图中那一部分是?如果不需要,怎么来控制波形?
本人比较小白,望不吝赐教

网友D:
3楼给的电路就是一般的理疗仪的电路,常用的大多也就是这种的
如果是你自己做的话,原理是一定要自己去搞明白,你说你是小白,那就应该去学习呀,拿来主义行不通的
2楼说在PWM反馈给单片机来控制输出电压,这个基本是行不通的,通过过单片机来反馈处理基本是不行,除非是专门为理疗仪开发的单片机,类似于HT的电磁炉单片机那种的才行,不然的话,单片机是跟不上输出电路的
3楼的电路是没有反馈环节的,就是直接控制,用心看一下就会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稍微讲下 控制电路 引脚 P63 是做什么的?是输出PWM 并通过控制其频率来控制升到的电压值的吗?

...

这是原始资料,有作者解释。
这是一款功能比较完备的治疗仪,外围元件较多,芯片为软封装,其型号不详,可以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稍微讲下 控制电路 引脚 P63 是做什么的?是输出PWM 并通过控制其频率来控制升到的电压值的吗?

...

楼主要知道在此类设备中用于升压的脉冲和用于治疗的脉冲是两回事。控制升压的电压幅度的方法通常有电源电压基本固定,改变脉冲占空比控制升压幅度。也有脉冲占空比不变,改变供电电压控制升压幅度。治疗脉冲是由模拟电路或MCU模拟各种波形,由互补推挽输出高压交变脉冲。也有用低压脉冲信号经线性功率放大器放大再由脉冲变压器升压输出高压治疗脉冲。最简单的类似设备是脉冲幅度可调,脉宽不变,脉冲疏密可变。前面发的图基本就属这种类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知道在此类设备中用于升压的脉冲和用于治疗的脉冲是两回事。控制升压的电压幅度的方法通常有电源电 ...

你看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IC1中的P52 输出PWM,此处为 升压用,值不用变,目的是配合上面boost电路输出一个高电压。
IC1中的P63 输出占空比不同的方波,通过调节 上面所说高电压的占空比   ,来调节此刻插孔输出的电压值。比如放大的是一个正弦波,P63通过在定时器里时时的调节占空比,使输出的电压在乘占空比比例后 也是一个正弦值。
IC1中的P51/50 是来控制 波形输出(电流)的方向的(10/0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2~5组成的是开关电路不是线性放大器,输出的是调制脉冲,也就是说高压滤波电容C1上的电压不是固定的,是 ...

万分感谢!

网友E(2022-10-29):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知道在此类设备中用于升压的脉冲和用于治疗的脉冲是两回事。控制升压的电压幅度的方法通常有电源电 ...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