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解码,短按开关灯,长按调光,数码管显示键值 源程序

楼主:
//红外解码,实验板测试正常,8位数码管显示遥控编码(用户码,用户反码,右边3位数码管显示PWM值),
//两片74hc573驱动8位共阴数码管
//CH-键短按开关灯,+键长按调光,数码管显示键值;长按调光的解码程序目前网上很难找到,我琢磨了很久才把程序调通//压缩包里有完整的程序代码,有逻辑分析仪测试的连发码的波形

#include "INC\STC89C52RC.H"
#include "INC\MY_SET.H"
#include "INC\IR_NEC.H"                   //调用NEC解码头文件

#define DIGI_PORT P0 // 宏定义数码管端口,如果端口改变,只需修改这一句即可
#define DIGI_NUM 8 // 宏定义数码管个数
unsigned char digiBuf[DIGI_NUM]; //数码管缓冲区
sfr   SE   = 0x80;             //数码管段选 P0:0x80   P1:0x90
sbit wela = P2^7;           //位选
sbit dula = P2^6;           //段选

sbit led = P1^2;

uint8 PWM_Val=200;           //占空比 变量
uint8 flag; //开关灯标志
uint8 flag1;//调光方向标志
uint8 count;
uint8 flag2; //
uint8 num,pwm;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不显  -
uint8 code d[]={ 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0x40}; //数码管段码  共阴不带小数点段码

void KZ0();      //短按处理
//void KZ1();      //长按处理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IR_Init();                           //红外线解码初始化
        while(1)
        {
          //遥控检测
                   if(IR_BT==2)
                {
                         KZ0();                //短按处理
                        IR_BT =0;        //清有效标志
                //更新显示
                        digiBuf[0]  = NEC[0]/16;   //用户码
                        digiBuf[1]  = NEC[0]%16;
                        digiBuf[2]  = NEC[1]/16;   //用户反码
                        digiBuf[3]  = NEC[1]%16;
        //                digiBuf[4]  = NEC[2]/16;   //数据码
        //                digiBuf[5]  = NEC[2]%16;
        //                digiBuf[6]  = NEC[3]/16;   //数据反码
        //                digiBuf[7]  = NEC[3]%16;
                }
                digiBuf[4]  = 16;        //不显
                digiBuf[5]  = PWM_Val/100;        //显示pwm值
                digiBuf[6]  = PWM_Val%100/10;
                digiBuf[7]  = PWM_Val%10;

                if(IR_BT==3 && KeyUpDownFlag==0 )                //长按调光,松手停止调光
                {

                        switch(NEC[2])
                        {                                                                                  //长按接收的是连发码,97.11ms高电平,10.15ms低电平
                                case 0x15:        if(IR==1)                                     //if(IR==0)
                                                        {
                                                                KeyUpDownFlag=1;        //如果按键抬起,松手标志置1
                                                        }

                                                        if(flag1==1 && flag==0)           // 开灯状态 +键 长按连加          亮度加
                                                        {
                                                                if(PWM_Val<200)
                                                                {

                                                                        PWM_Val++;                   // if(IR==1)用这句
                                                                //        PWM_Val += 5;           //if(IR==0)用这句    加5 灯亮度变化才明显
                                                                        if(PWM_Val==200)

                                                                                flag1=0;

                                                                }
                                                        }

                                                        if(flag1==0 && flag==0)   //开灯状态  +键 长按连减         亮度 减
                                                        {
                                                                if(PWM_Val>0)
                                                                {
                                                                //        PWM_Val -= 5;
                                                                        PWM_Val--;
                                                                        if(PWM_Val==0)

                                                                                flag1=1;

                                                                }
                                                        }          break;

                                        case 0x07:break;
                                        default:break;
                        }

                }

///////////////////////////////////////////

                if(flag==0)                   //开灯
                {
                        for(pwm=200;pwm>0;pwm--)
                        {
                                if(PWM_Val<pwm)
                                {
                                        led=1;

                                }
                                else
                                {
                                        led=0;

                                }
                        }
                }
                else
                {
                        led=1;                  //关灯
                }

        }

}

红外线NEC解码(任意脚接收,短按开关,

网友A(2021-09-10):
很好,希望可以用到

网友B(2021-11-27):
希望能正常解码。

网友C:
我想问下 为啥IR判断等于1,就是红外遥控按键抬起呢?

网友C:
你好 我想问下 为啥是IR=1 表示红外按键抬起呢

网友D(2021-12-29):
引用 网友C:
你好 我想问下 为啥是IR=1 表示红外按键抬起呢

接收头没有接收到红外光时,输出端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