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驱动电机不转怎么办,求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9-02):
估计电源不足问题引起,用锂电池试看,锂电池还要买能提供大电流的,不是普通的锂电池。

网友B:
怎么感觉电池没装好,接线有些乱,你整理一下吧,不好看

网友B:
感觉线没接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估计电源不足问题引起,用锂电池试看,锂电池还要买能提供大电流的,不是普通的锂电池。

l298n驱动电机,求助!!
http://www.51hei.com/bbs/dpj-194988-1.html
(出处: http://www.51hei.com/bbs/)

能到这看一看吗,感觉不是电池。

网友C:
l298n驱动电机,求助!! http://www.51hei.com/bbs/dpj-194988-1.html (出处: http://www.51hei.com/bbs/)

网友D:
例如,有许多可能导致L298无法驱动电动机。 软件,电源,布线,PCB等。我建议隔离问题,然后逐一检查。

网友E:
9V电池供电的吗,电机是多少。带了几个电机。

网友F:
检查一下电源

网友G:
首先看看电源有没有问题,其次再检查下接线 最后检查下程序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