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stm32f407中TIM1添加一个溢出中断会导致系统运行出错?

楼主(2020-09-02):
我先把stm32f407中TIM1配置为编码器模式,编译没有错误,下载运行,LCD显示正常,可以正常接收脉冲,当继续为TIM1配置中断服务时,编译没有错误,下载后LCD显示就会出现错误,原先设置好的位置没有任何显示,我在程序中只有这一个中断程序,请问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纯粹靠我们回答问题的人猜。我猜是中断打断了LCD,导致LCD写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