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一个电脑CD机

楼主(2020-09-02):
(图片)

网友A:
是那种USB的吗?

网友B(2020-11-03):
引用 网友A:
是那种USB的吗?

应该是内置的笔记本光驱,SATA的。

网友C:
还以为是台式机的那种大块头的3.5寸CD,你这种是笔记本内置的CD

网友D(2021-02-09):
这个是老款的,新款的电路板上只有一块SOC 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