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nRF24L01的一对多无线通信源程序

楼主:
    平台:STM32F103ZET6
    无线通信模块:nRF24L01
    功能描述:使用nRF24L01构建无线通讯节点,实现一个节点接收,六个节点发送的无线通信功能。
    IDE:Keil5
    nRF24L01简介:nRF24L01是NORDIC公司生产的一款无线通信芯片,采用FSK调制,内部集成NORDIC自己的Enhanced Short Burst协议。可以实现点对点或者是1对6的无线通信。无线通信速度可以达到2Mbps。
    nRF24L01的中文详细手册一搜一把,因此不再详细叙述。如有需要,可自行百度下载,只说几点在调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一、问题
    1、发送端的本机地址(接收地址)和发送地址要一样,这样才能ACK应答。
    2、nRF24L01的2、3、4、5通道,接收端的地址只有低字节可以设置,发送端的发送地址却是5个字节。
    2、通过STATUS寄存器的状态,解析出是哪个通道发送的数据。

网友A(2021-03-12):
在其它地方也看到过,下载需要收费,还是在这里下载比较方便,谢谢楼主,谢谢51he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