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13年电赛A题的程序 单相AC-DC变换电路

楼主(2020-09-02):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关于2013年电赛 ——单相AC-DC变换电路,链接如下https://wenku.baidu.com/view/d4705b5a185f312b3169a45177232f60ddcce7a8.html
这篇文章写的非常好,就是程序不全 ,想学习一下程序,我觉得作者的程序写的非常好,有没有大佬能帮忙找找,或者想问一下,这是哪位大佬写的,能不能发下完整程序,想学习一下

网友A:
整半天我以为是开关电源,还小小的佩服了一下,认真一看,这就是通过变压器降压之后,通过STM32控制IRF3205整流来稳定输出而已,而且,反馈电路竟然是通过STM32来进行ADC采样然后处理的,我不知道这种设计是谁搞的,这种电路数据是比较好看的,可以负反馈控制,可以单片机进行精确控制,可以使输出电压稳定
但就真正的设计来说,有经验的工程师都不会这么搞的,一个是成本高,一个电源性能一般
如果你用过DC/DC设计过电路就知道,负反馈的引线长一点,输出都不稳定了,更不用说是等单片机先进行ADC再处理,然后再进行控制
虽然你这个只是50HZ而已,但在瞬态响应方面,这电源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半天我以为是开关电源,还小小的佩服了一下,认真一看,这就是通过变压器降压之后,通过STM32控制IRF3205 ...

这个只是学生做的电赛题,而且也比较早,这是13年的了,但他的程序写的很有条理,主要还是想学习一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