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stm32f407控制的LCD不给信号就自己产生数字?

楼主:
这是我的中断函数,其中timnum是读取的TIM1->CNT里边的值,在主函数里边写了,然后我想在中断函数里计算转速,但是下载完程序以后,zhuansu自己就有数值了,跳变的,不受控制,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图片上第一个数值是timnum,第三个数值是定义的zhuansu)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
                u32 timnum;

                int zhuansu;

        if(TIM_GetITStatus(TIM4,TIM_IT_Update))
        {

                zhuansu=(timnum*0.05);

                LCD_ShowNum(10,300,zhuansu,6,24);

                TIM1->CNT=0;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TIM_IT_Update);
}

网友A(2020-09-04):
解决了,不用麻烦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