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Altium Designer20铺铜间距问题求解

楼主:
铺铜离线很近,拐角的地方甚至会短路,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在哪里设置,求助。。

网友A(2020-09-03):
这个很简单修改一下安全间距就行了,快捷键D+R  然后按照下图修改一下对应的数值就行了,重新敷一下同就可以了!

网友B:
上面是自动覆铜 ,短路哪一部分是你自己手动画的吧,这个系统是没办法处理的。

网友C:
快捷键TGA,重新一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修改一下安全间距就行了,快捷键D+R  然后按照下图修改一下对应的数值就行了,重新敷一下同就可 ...

感谢,这个全局间距规则已经设置了,但是不生效就是很奇怪所以才发帖请教,还有没有其他地方有设置呢。
我甚至全都改成过100mil后全部重铺,可以看到放大的图片上的40mil长度对比,这怎么看也不像有100mil间距的,太诡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上面是自动覆铜 ,短路哪一部分是你自己手动画的吧,这个系统是没办法处理的。

不是手动画的,是先手动画了一条线然后选了一个范围自动铺铜,铺完就这样了。
上面的全局规则也设置过,但没有用。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网友D:
找到问题了,clearance规则居然没勾……

网友E:
还是往后做事要细心些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设置已解决把;这个部分出现问题,以后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F:
路径设计,规则,然后第一项第一项再第一项的界面调节安全距离,再重新覆铜即可,有网路的情况下建议修改后自动重新覆铜,设置在系统设置,找到带PCB Editdr---General--找到覆铜重建勾选相应的选项,然后徐每一次修改都可以自动覆铜一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设置已解决把;这个部分出现问题,以后就不会有问题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