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啥东西?有人认识吗?专业名称叫啥?

楼主(2020-09-03):
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楼主:
褐色的东西

网友A:
加热膜吧?

网友B:
印刷电感线圈。

网友C:
从外观看有点像聚酰亚胺电热膜,这玩意通常都是定制产品。厂家根据客户要求的电压、电流、电阻和功率打样,确认后才批量生产。类似石墨烯电热膜,没有通用成品,都是按需定做。

网友D:
发热片,放在挖空的PCB中间

网友E:
护腰护劲的按摩器上有这玩意儿,发热片

网友F:
红膜是聚酰亚胺,耐高温,中间是电热丝。绿色线是耐温导线。

网友G:
印刷电路板加热元件

网友H:
这个应该是健康美容仪方面的产品,健康美容方面的产品很多功能其实都是个噱头根本没效果的,就楼主这个发热的东西来说不懂的人认为很神奇贴近皮肤有热量传导就以为有效果了,其实就跟很多年以前卖狗皮膏药是一个版本演变而来,只是带上了高科技帽子而已,效果绝逼还比不上狗皮膏药的效果,楼主的这个发热元件已经有人直接用贴片电阻代替了,效果是一模一样的,成本低了,楼主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变片

正解,老哥稳

网友J:
板凳正解。这个貌似是扭矩扳手上用的扭矩应变片。

网友K:
发热膜一般只有两个焊点,再一个发热膜的线会比图上的粗;这个应该不是发热膜,是应变片吧

网友L:
这个第一次看到,不懂是什么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