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ultisim555振荡电路连接40193出现错误

楼主(2020-09-03):
使用multisim,设计一个计数器。当按A时,通过555给40193的CPU接口(加法运算)一个上升脉冲,按B时给CPD(减法)一个上升脉冲,把40193连接到指示器上,显示仿真错误。
把555和40193单独拿出来测试波形和显示数字的时候都没有问题,如果把键A\B都改成键A也没有问题,换成74LS193出现同样的错误,改参数也出现错误使用自带的收敛助手很长时间都出不了检测报告。
请问是怎么回事?

测试1

测试1

报错

报错

报错

报错

测试2

测试2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用1个555电路就可以了,输出用开关切合,还要确定计数电路引脚的逻辑关系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个555电路就可以了,输出用开关切合,还要确定计数电路引脚的逻辑关系是否正确。

用两个的话应该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个555电路就可以了,输出用开关切合,还要确定计数电路引脚的逻辑关系是否正确。

请问用两个555的话应该怎么做

网友A:
用2个已经告诉你了要注意2个输入端的电平逻辑,不用的端子需接高电平。

网友A:
你那测试2的电路就对了,从我的电路切换开关也能看得出来电路正确接法,你的电路1和3都错了。

网友A:
用2个555电路也是用双投双掷开关接成如我电路图接法的电路不用的端口接电源端即可,很简单的电路接法就不画了。

网友A:
之上说法可能令人无法领会,那就换个说法,即断开一个信号源不是断开555的电源方式,而是要令断开的555输出高电平,这样才符合芯片的逻辑关系,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B(2020-12-09):
楼主我那个以动开关就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