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scom avr版热电偶TCK+AD8495+ADC测温

楼主(2020-09-03):
rem Main.bas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
rem
rem Created:   周二 8月 25 2020 TAOTIE
rem Processor: ATmega8
rem Compiler:  BASCOM-AVR

rem Write your code here

$RegFile = "m8def.dat"
$Crystal = 8000000
'$Baud = 19200

$HWstack = 40
$SWstack = 8
$FrameSize = 40

Declare Sub Adc_isr()
'配置单模式和自动预分频器设置

'单模式必须与GETADC()函数一起使用

'预分频器将内部时钟除以2、4、8、16、32、64或128

'因为ADC需要一个50-200千赫的时钟

'自动功能将选择可能的最高时钟频率
Config Adc = Free , Prescaler = Auto , Reference = avcc                               'Internal
'*******************OLED配置*********************************************************************************
Config Scl = Portc.5                                                           ' 用I2C引脚Scl = Portc.5 ,Sda = Portc.4
Config Sda = Portc.4
Config Twi = 400000                                                             ' i2c 的速度

I2cinit
$lib "i2c_twi.lbx"                                                                        ' 不使用模拟I2c的软件,而是使用twi
$lib "glcdSSD1306-I2C.lib"                                                        ' 用glcdSSD1306-I2C库替换默认库要添加在bascom avr库中

#if _build < 20784
Dim ___lcdrow As Byte , ___lcdcol As Byte                                ' 老版本变量格式进行编译
#endif

Config Graphlcd = Custom , Cols = 128 , Rows = 64 , Lcdname = "SSD1306"   '配置图形显示器

'*********现在给芯片供电*********************
On ADC Adc_isr Nosave    'Nosave指定的中断发生时执行子程序。
Enable ADC
Enable Interrupts

'*******变量***********************
Dim W As long , Channel As Byte
Dim i As long
Dim d As string*5
Channel = 0

'************主程序************************
Do
  Channel = 0                    '现在从通道0读取A/D值
  '闲置将使微型计算机进入睡眠状态。.
  '一个中断就会唤醒微型计算机.

Start ADC
   Idle
nop
nop
Stop ADC
waitms 10
i=w*5000                                 '分度转换
i=i/1023
i=i-1250
i=i/5
'**********误差校准*************
i=i-1
if i>10 then i=i+1
if i>73 then i=i-1
if i>124 then i=i-1
if i>139 then i=i+1
if i>=183 then i=i+1
if i>221 then i=i-1
if i>226 then i=i+1
if i>267 then i=i-1
if i>269 then i=i+1
if i>296 then i=i-1
if i>314 then i=i+1'太烦。。。后面不管了
'************************************
d=str(i)                            '数值转字符串
d= format(d, "+000")            '输出结果格式化------覆盖显示模式避免显示跳动

  Setfont Font12x16
  Lcdat 2, 2 , "Channel " ;": "; Channel
Lcdat 6, 2 ,"value";": "; d
Loop
End

Sub Adc_isr()
  $asm
    push r26                               '在堆栈上推送寄存器      STACK ← Rr
    push r27
    push r24
    in r24,SREG                                       '进入 Por               Rd ← P
    push r24
    push r25
  $End Asm

  W = GetADC(Channel)

  $Asm
    pop r25                                     '从堆栈弹出寄存器             Rd ← STACK
    pop r24
    Out SREG,r24
    pop r24
    pop r27
    pop r26
  $end Asm
End Sub

$include "../Font12x16.f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