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段式LCD液晶显示片做个时钟

楼主(2020-09-03):
各位大神,小白手里有几片段式显示的LCD液晶片(长10CM*宽3CM),想用单片机直接驱动来做个电子时钟。
现手上有单片机:STC15F204EA等元件。
但是不会编C语言程序。

有大神能给个电子钟源程序嘛?可以的话免费送上该LCD液晶片2个以代谢谢。

补充资料了,有好多个PIN脚用不到的我删除了。。

楼主:
VOP 3.0V,  DUTY 1/3   , BIAS 1/3  FF 64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P 3.0V,  DUTY 1/3   , BIAS 1/3  FF 64HZ

用STC15F204EA直接驱动段式LCD有点麻烦,驱动这个屏恐怕引脚不够用。STC15系列手册有官方示例可以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VOP 3.0V,  DUTY 1/3   , BIAS 1/3  FF 64HZ

建议你配合一个HT1621来用,百度上有很多资料参考

网友C:
液晶片与LED不同,需要专门的驱动,从经济角度上划不来的,研究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C15F204EA直接驱动段式LCD有点麻烦,驱动这个屏恐怕引脚不够用。STC15系列手册有官方示例可以参考。
...

谢谢回复,这个资料我也找到了。我新手啊。这个LCD液晶屏,本来设计是用来测量显示用的。PIN脚是32个,但其实我想改用时间显示,按LCD的配线图看,只显示时间就只接相应的PIN脚。

楼主:
晕,确实是PIN脚太多了。

网友D:
51芯片也可以做,要转一个3V电压出来,然后用电阻来分压得到1/3,2/3等电压给液晶共电

楼主:
只显示88.88.88   最多23个PIN脚

网友E:
可以用aip1723芯片驱动显示,驱动代码在我主题里,不懂可以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aip1723芯片驱动显示,驱动代码在我主题里,不懂可以找我

好的 非常感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里有51现成的:http://www.51hei.com/bbs/dpj-182701-1.html

很好,很好。看到了。看看能不能改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里有51现成的:http://www.51hei.com/bbs/dpj-182701-1.html

你好。附件下了,可是我没有软件打开《仿LCD显示.DSN》
能帮忙打开转成PDF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好。附件下了,可是我没有软件打开《仿LCD显示.DSN》
能帮忙打开转成PDF

我用截图软件截下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