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电源切换程序

楼主(2020-09-03):
光耦检查主电源 是否有电 如果有,那么断开备用电源继电器,然后负载光耦检查电路是否还有电,如果没有吸合主电源继电器。如果主电源停电断开主电源继电器 吸合备用电源继电器 。
求助下我画的图正常吗?  还有程序要如何写。要求两个开关转换速度小于10MS   。 我是用固态继电器,现在模拟器上只是用普通继电器来画。

楼主:
老师傅帮忙下

网友A:
就一般的小程序而言,像什么ADC,定时器之类的可以有人帮你,大多是有现成的
但你这个是要专门去写的,你又没给钱,估计愿意帮你的人不多
在论坛问问题,不要拿来主义,求完整代码的,别人学单片机也是花了时间金钱和精力的,你这个程序要是愿意给两百块钱,肯定有人帮,到外边找工作室或者专业的人写代码,1000起步
所以,最好是自己好好学习,有什么实在不会技术点或者难点,发到论坛,大家可以相互讨论学习一下

网友B:
基本可以,继续吧,如果这个也搞不定,就换个行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般的小程序而言,像什么ADC,定时器之类的可以有人帮你,大多是有现成的
但你这个是要专门去写的,你 ...

自己已经写好!看了一边单片机的教程就写好了!这个真没啥难度 就是读取高低电平

网友C:
找个按键开关程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D:
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