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天线是比着它画出来就可以吗?(相同尺寸)

楼主:
如图是买的开发板上的一个通讯模块,想问一下这个天线部分是比着它画出来就可以吗(相同尺寸)

网友A(2020-09-03):
只要线宽线长过孔孔径及板厚一致就一样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线宽线长过孔孔径及板厚一致就一样可以用。

感谢回复

网友C:
赞同你的想法。

网友D:
只要尺寸相同,就没有问题。

网友E:
板子材质要注意哦~~

网友F:
可以参考画。但做成成品装壳最好测试天线谐振点是否是你所需要(你实际应用情况)。这样才能发挥天线最大性能。不然的话,发送接收性能都打折扣,通信距离缩短。塑料外壳,PCB地对天线影响谐振点也不小。装壳和不装壳,天线谐振点也有变化

网友G:
我认为你可以找找他的版图,一般都会有gerber文件放出来,这种天线一般板厚,板材不过分,就没啥问题,要想性能好,还得看匹配你怎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