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http://www.51hei.com/bbs/dpj-194300-1.html的方法有用吗?

楼主(2020-09-03):
http://www.51hei.com/bbs/dpj-194300-1.html
(硬核电脑锁)
单选投票, 共有 14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14.29% (2)
7.14% (1)
0.00% (0)
71.43% (10)
7.14% (1)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A:
CD4017的功能不是这样,把输出接按键错误

网友B:
你怎么就那么喜欢发投票贴呢?

网友C:
这不切实际。 它不能确保安全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就那么喜欢发投票贴呢?

这个可能是个不足9岁的四年级的小学生,管理员还每次鼓励这个人,可能是管理员家的小孩吧。

楼主:
投票可以表示某个帖子中电子制作的正确性。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就那么喜欢发投票贴呢?

如果大家都表示反对,则这种方法不可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大家都表示反对,则这种方法不可行。

首先一点,投票贴只能是表示有进行投票的坛友们的意见,并不表示可以“表示某个帖子中电子制作的正确性”;“如果大家都表示反对,则这种方法不可行。”---------------那就是说只要有一个赞成,那这个方法就是可行的了?既然原贴楼主会发帖,就说明他觉得可行,那你发这个投票贴不就做无用功了?

关键一点,你觉得方法不可行,完全可以在原贴上回复,没必要专门开一个投票贴。如果所有人都一样,稍微觉得不对自己的意思就开投票贴,论坛的版面不就乱糟糟了?而且新开贴进行讨论也容易造成回复混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D4017的功能不是这样,把输出接按键错误

不干正经事的集成块或者模块多了,没有人规定一定要用在原来设计的用途上吧?如同伟哥,真正拿来治病的并不是很多。为什么输出不能接按键?说一下呗,总得让大家知道你这么说的原因。

楼主:
不符合原来设置的用途...

引用 网友B:
不干正经事的集成块或者模块多了,没有人规定一定要用在原来设计的用途上吧?如同伟哥,真正拿来治病的并 ...

那样子不是很好,因为模块容易烧。

网友E:
计算机本身带有密码验证开机机制,你做这个硬核锁到底有何用途?且不说安全如何,其本身存在就没啥意义。如果你说硬核锁其他用电设备尚可。它安全性永远不如断电取电池,锁柜子里房间里。。。。。
最后说一下,没有绝对安全。相对来说你这个电路简单,只需打开盖子,一把镊子即可让计算机启动。
我选择弃权,不投票,亦不赞成楼主为了这发起投票帖。

楼主:
谢谢回复

引用 网友E:
计算机本身带有密码验证开机机制,你做这个硬核锁到底有何用途?且不说安全如何,其本身存在就没啥意义。如 ...

我也认为这没必要这么做

网友F:
无所谓安不安全,世上没有绝对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