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驱动5寸屏幕做多级菜单显示,用什么屏幕比较好

楼主(2020-09-03):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想用STC15来写一个多级菜单系统,显示在5寸屏幕上。
                       1、请问各位朋友,选择哪种屏幕比较好?请各位推荐几块屏幕,不胜感激!
                       2、还有就是做多级菜单用哪种方案比较好?

网友A:
hmi屏幕就可以了

网友B:
HT043BT-7R (单屏/EWV片)

网友C:
那么大的尺寸单色屏不好找,高清什么的对于STC就呵呵了罢。

网友D:
你会用的屏最好。

网友E:
TJC8048X550_011C,电容式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hmi屏幕就可以了

HMI屏幕能做出文字多级菜单效果吗?因为项目不需要图片和动画这种花里胡哨的,只需要文字菜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043BT-7R (单屏/EWV片)

谢谢高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大的尺寸单色屏不好找,高清什么的对于STC就呵呵了罢。

而且屏幕比例还有要求,是那种类似与方形的屏幕,明天我去看下具体尺寸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会用的屏最好。

以前没做过屏幕的项目,一直在做多串口,和复杂自动化这类

网友F:
五寸单色屏很少吧,要是单色那么大可能要用非标准的了,不过要是就是个菜单240*128足够?
这种网上有很多,并口的,比如这个(只是举个例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F:
五寸单色屏很少吧,要是单色那么大可能要用非标准的了,不过要是就是个菜单240*128足够?
这种网上有很多 ...

比如:
百度 5寸屏工业并口屏中文字库显示屏单色屏LCD解决方案供应商

网友G(2020-10-09):
LCD12864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