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有关单片机AD采集电压一致性的问题

楼主(2020-09-04):
大家好,一块板子的AD采集数据可以做比较准,那么同一程序放在同类产品(批量生产)的其他板子会有各种误差,如何消除这种误差,有没有的办法?具体解决方法是什么呀,欢迎大家讨论,谢谢大家

网友A:
基准电压要保证精度,分压电阻精度足够,就可以了。如果是那种单片机自带的ADC,就用想的太多了,这东东的精度本身就不高。

网友B:
可以使用高精度的AD模块

网友C:
批量生产的板子,采集的数据主要靠基准电压,可以添加一个稳定性较好的基准电压。

网友D:
2.3V电压到哪都是2.3V,不管你是什么什么ADC
相同的程序和电路板,ADC结果的误差来源于:
1,取样电阻的误差,不管你是用分压还是串联,一般都会有误差,5%,1%,0.1%都是误差
2,ADC器件本身的工艺误差,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一般都不会太大,能出厂的,一般都是在数据手册的范围之内的
3,参考电压(或者叫基准电压)的误差,这种误差在使用VCC作为参考电压的情况下主,就会比较大
4,温度的误差,一般来说,16位以下的ADC基本不理会,误差不会太大,你也可以用热吹风进行测试一下就知道误差了
至于怎么解决,那就由你自己去搞了

网友E:
方法很多,原则如下:
1、确定精度要求、速度要求。
2、罗列与误相关的所有元件。
3、评估(计算)各元件对精度的影响权值,对权值高的提出数度要求(采购)。
4、软件采取滤波措施(如均值,去头尾……)

楼主:
也就是说只要把基准电压和分压电阻精度提高就可以保证每个板子之间电压是差不多的是吗?谢谢各位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