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传感器ACS722板子换个方向,检测的电流值就改变了

楼主(2020-09-04):
我用霍尔传感器检测电源电流,发现板子换个方向,检测的电流值就改变了,值变动范围是0-100mA,请问这是为什么?怎么改善?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换个方向是指摆放反向?还是说进出线换个方向。
摆放的话这样理解:霍尔效应是电磁效应的一种,所以检测值跟磁场有关。
传感器外部引线的方向所带来的影响还是有的。
进出线换个方向的话,就是传感器本身及电路结构决定了。

网友B:
霍尔传感器的接收信号同磁场位置很大关系,如同无线充,你放的位置不合适,接收到的电量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