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接线端能通过多大电流?

楼主(2020-09-04):
如图。

网友A:
你想玩多大可以自己试,这种山寨的东东并不是为过流的,如果大功率用螺旋压线的。

网友B:
2A内电流是可以的

网友C:
电流小于2A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2A内电流是可以的

这种接线端子的接触电阻:进--出端可测吗?如果接触电阻10毫欧姆,通过5A电流,端子消耗功率5×5×0.01=0.25W.可以长期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玩多大可以自己试,这种山寨的东东并不是为过流的,如果大功率用螺旋压线的。

5A电流恐怕不行?

网友D:
我挺好奇,插进去的瞬间功率会飙升,这时会不会出现打火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挺好奇,插进去的瞬间功率会飙升,这时会不会出现打火现象。

什么意思呀?不明白。

网友E:
同样的端子,不同厂家做的质量不一样;
如果是铜端子,一般3A应该没问题。

网友F:
5A以内的直流电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5A以内的直流电可以。

直流电流和交流电流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G:
1A的样子吧

网友H(2021-12-28):
这个是低端音响系统喇叭接头,通电功率不大,
看通电时间吧

网友I:
具体能过多大电流,可以用毫微欧表量一下。

网友J:
我们销售的直流电源的输出端子就是这种,用于小于5A的电流几乎不坏

网友K:
这种就是接音响喇叭线的端子。2A差不多了。大电流工况下这种端子接触电阻不能忽略。

网友L:
一般这种可以过比较大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