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空耗有点大?

楼主:
待机功耗3.2瓦,启动后空载功耗11.3W。

网友A(2020-09-04):
这种电源是在本国卖,所以还没有对功耗有要求,要是出口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是在本国卖,所以还没有对功耗有要求,要是出口肯定是不行的

现在产品空耗有要求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产品空耗有要求了吧?

有要求

就是能源之星  主要针对消费性电子产品的能源节约计划。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 ... 6628&fr=aladdin

网友D:
就是能源之星  主要针对消费性电子产品的能源节约计划。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 ... 6628&fr=aladdin

网友E:
那这个电源空载时,能量消耗在哪里?不可能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吧

网友F:
这个电源很早了,现在都用不上了。

网友B(2020-10-05):
引用 网友E:
那这个电源空载时,能量消耗在哪里?不可能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吧

空载功耗11瓦确实大了。

网友G:
空载都会有这么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空载都会有这么大的?

风扇转起来,5V,12V,3.3V都有输出了,空载功耗11W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那这个电源空载时,能量消耗在哪里?不可能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吧

如果输出空载除了风扇其余的功耗都用来发热了?

网友H:
旧的ATX开关模式电源必须具有待机负载,待机负载应为满负载的2%至10%。 11.3W无负载功率是可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