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语言程序怎么跳出这个WHILE循环?

楼主(2020-09-04):
        printf("AT+CGATT?\r\n")
                        delay_ms(700);
        strx=strstr((const char*)RxBuffer,(const char*)"+CGATT: 1");//·μ1
        Clear_Buffer();
                while(strx==NULL)
                {
            Clear_Buffer();
            printf("AT+CGATT?\r\n");/
            delay_ms(700);
            strx=strstr((const char*)RxBuffer,(const char*)"+CGATT: 1“)
                                delay_ms(1000);
                }

怎么跳出这个while循环  模块不返回正确数据他就一直卡在这了

网友A:
要跳出这个while循环  必须要匹配到数据

网友B:
加个超时呗,循环N次后就跳出;

网友C:
用break跳出循环

网友D:
当RxBuffer字符串中能够找到 +CGATT: 1 的时候,才能跳出循环。
感觉Clear_Buffer();  的位置有点问题。
如果Clear_Buffer(); 是清空RxBuffer的话,那么应该把Clear_Buffer(); 放到delay_ms(1000);之后。
这个应该是一个文件或者文件名查找之类的程序的一部分。

网友E:
strx==NULL收到空格,接受数据完毕就退出while循环

网友F:
while((strx==NULL)&&(time != 0){time--;}

网友G(2020-10-09):
可以在死循环中加一个计数,如果计数满之前还是没有跳出while(strx==NULL),可以直接用 break; 跳出

网友H:
用break打断跳出循环

网友I:
可以在函数内加一个变量,然后自加,自加到一定数时,由你决定是给出警告还是退出

网友J:
可以设计超时/超循环次数跳出循环,使用break 语句

网友K:
这就是你设计的有问题吧,你可以想,如果模块不返回值,那你就到一个时间之后自己跳出来

网友L:
unsigned int cnt;//程序最开始声明一个计数的变量

printf("AT+CGATT?\r\n")
delay_ms(700);
strx=strstr((const char*)RxBuffer,(const char*)"+CGATT: 1");
Clear_Buffer();
cnt = 0;//在循环之前先把计数的变量清零
while(strx==NULL)
{
    Clear_Buffer();
    printf("AT+CGATT?\r\n");/
    delay_ms(700);
    strx=strstr((const char*)RxBuffer,(const char*)"+CGATT: 1“)
    delay_ms(1000);

    cnt++;//未返回或返回错误,变量都会在原有基础上+1
    if(cnt > 10)//当变量的值大于指定的数,即可跳出循环,10可以改成其他的数字
    {
        break;
    }
}

网友M:
可以尝试下在循环中加个break;

网友N:
加入一个超时跳出的标志位,若检测不到数据就返回-1之类的标记。

网友O:
可以加入一个变量来计数循环次数,次数超过给定值直接break跳出循环

网友P:
你这个是你写的算法有问题,模块不返回正确数据肯定一直在while循环呀。你可以加一个跳出循环标志位。循环多少次后跳出循环噻。

网友Q:
给个其他条件用break也能跳出

网友R:
用break跳出,或者在里面用if else跳出即可

网友S:
接收到了正确数据就跳出来,否则就跟你耗下去!你还是要看看你收到的数据有没有正确解出来,可以试试发同一个数据是否能解开,后面再发不一样的数据

网友T:
你可以设置个条件  条件满足退出循环

网友U:
你可以声明一个变量num来记录次数,运行一次while就+1,在写个if语句,当这个变量超过你期望的值就是用break 跳出循环;在break之前输出是这个逻辑跳出的。。

网友V:
用for语句可以
eg for(n=0;n<10;n++)
     break ;
这样也可以执行一段时间while语句

如果直接用break则会直接跳出while循环,那么你while也没用了

当然你也可以在while里设置个参数
如while(n--)
{  n=50000  }
该语句也可执行一段时间

网友W:
超时重来,或者可以goto lab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