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分类及特性分析

楼主(2020-09-04):
       二极管种类很多:接照所用的半导体材料划分,可分为锗二极管(Ge管)和硅二极管(si管);根据其不同用途,可分为检波二极管、整流二极管、稳压二极管、开关二极管、隔离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发光二极管等;按照管芯结构,又可分为点接触型二极管、面接触型二极管及平面型二极管。

二极管的导电特性

      二极管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单向导电性。在电路中,电流只能从二极管的正极流入,负极流出。下面通过简单的实验说明二极管的正向特性和反向特性。

①正向特性
       在电子电路中,将二极管的正极接在高电位端,负极接在低电位端,二极管就会导通,这种连接方式,称为正向偏置。必须说明,当加在二极管两端的正向电压很小时,二极管仍然不能导通,流过二极管的正向电流十分微弱。只有当正向电压达到某一数值(这一数值称为“门槛电压”,锗管约为0.2V,硅管约为0.6V)以后,二极管才能真正导通。导通后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基本上保持不变(锗管约为0.3V,硅管约为0.7V),称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

②反向特性
       在电子电路中,二极管的正极接在低电位端,负极接在高电位端,此时二极管中几乎没有电流流过,此时二极管处于截止状态,这种连接方式,称为反向偏置。二极管处于反向偏置时,仍然会有微弱的反向电流流过二极管,称为漏电流。当二极管两端的反向电压增大到某一数值,反向电流会急剧增大,二极管将失去单向导电特性,这种状态称为二极管击穿。

网友A:
二极管的反向击穿有两,齐纳和雪崩。

网友B(2020-10-20):
上点原理图啊, 你这也太简约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