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子时钟的程序应该怎么编写

楼主:
批注 2020-09-04

网友A(2020-09-05):
这种电路只当是练习中断计数和串行通信用,中断时钟可参https://ask.csdn.net/questions/1078609,1602本论坛可搜很多,把发送给数码管的送1602就是。

网友B:
@坛子,里面有N多例程与视频,多看看,多练练就会了

网友C:
利用定时器做1s计时,每到一秒中断一次,分别对时分秒做进位设计。将得到的时间(整型数)转换成字符型存到数组中,用LCD1602显示即可。

网友D:
要求K1进入设置现在的时间K2设置小时K3设置分钟K4确认完成设置

网友E:
定时器做1s计时每到一秒中断一次累计得到的时间(整型数)转换成字符型存到数组中,用LCD1602显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