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间的波形如用示波器捕捉并且自动锁存?

楼主:
两个问题

1.电化学试纸反应的波形往往是瞬间的,可能几百us,波形就消失了。像这种瞬间的波形如用示波器捕捉并且自动锁存?

2.有些IC或者MCU可以输出正弦波!正弦波对于测量生物阻抗很有意义?为什么不用方波,三角波,或者锯齿波?这些应用场合,正弦波有哪些优点?

网友A(2020-09-05):
1.用示波器锁定某一瞬间出现的波形很困难,往往需要操作很多次,运气好才能抓到。以前为了实现类似目的把信号输入PC的录音孔,录音设置最高采样频率,记录一段时间。后用音乐编辑软件打开,找到这个点展开就可以看到信号波形。
2.MCU可以模拟输出各种波形。至于为什么只用正弦波测量生物阻抗那只能去问问学生物的大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用示波器锁定某一瞬间出现的波形很困难,往往需要操作很多次,运气好才能抓到。以前为了实现类似目的把信 ...

1.好像用单次触发可以,我试了下

2.这个学生物的还真的不知道,学医学电子工程的应该才知道

网友C:
问题1:可以用采样频率高的示波器,这是高科技产品,发达国家的比较厉害,不过人家对我们封锁的(采样频率高的示波器)。
问题2:你如果对高数中的级数展开有研究的话,就不会提这个问题了(注:方波,三角波,或者锯齿波,也是由正弦波组成的)。

网友D:
1示波器的触发方式设置成普通,然后将触发电平调好后,这个时候就可以抓波形了,一旦达到触发电平,波形就抓住了
2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E:
单次出发

网友E:
signle 单次出发 但是可能显示不了 全部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