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断频繁,会影响pwm输出控制小车吗?

楼主(2020-09-05):
(无正文)

网友A:
定时器中断产生PWM,有一定影响到运行的速度

网友B:
中断频繁说明设计思路还不完备,一般我们要中断是处理紧急事情,按你说的情况可以叫作中断过灵敏,容易造成误判。如果你的PWM是放在定时器中做的,外部中断不会影响定时器计时,也就是PWM不会被影响,除非你在中断内关了定时器或改变了其定时值。中断只是说他要控制他要控制的事物,没有被纳入进去的事物照原样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