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72 UART3配置

楼主(2020-09-05):
各位大侠,STM32072单片机 ,使用UART1和UART3,dma通道使能。

在UART1 下 使用DMA 通道2/3 ,收发都没有问题。
在UART3 下,应该 使用DMA 哪两个通道,我找手册也没找到。我挨个试了试4/5和6/7 都不行呢?

贴下我的代码:

//stm32f0xx_it.c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HAL_UART_IRQHandler(&huart1);
}

void USART3_4_IRQHandler(void)
{
  HAL_UART_IRQHandler(&huart3);
}
void DMA1_Channel2_3_IRQHandler(void)
{

  HAL_DMA_IRQHandler(&hdma_usart1_tx);
  HAL_DMA_IRQHandler(&hdma_usart1_rx);
}
void DMA1_Channel4_5_6_7_IRQHandler(void)
{

  HAL_DMA_IRQHandler(&hdma_usart3_tx);
  HAL_DMA_IRQHandler(&hdma_usart3_rx);

}

写不开,我下面写一下

楼主:
各位,结贴了。我找到原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结贴了。我找到原因了

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