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安表头这样扩流可以吗?

楼主(2020-09-05):
分流电阻手头没有,用铁丝代替可以吗?2.27平方毫米铁丝可以通过多大电流?温度变化误差能有多大?是测直流电流。
实验报告:15厘米左右一段铁丝电阻大约10毫欧姆。如果通以10A直流,这段电阻功耗:10×10×0.01=1W。1W的功率发热将造成很高的温升!阻值变化不可忽视!5A电流功耗是0.25W,温升影响似可接受?

网友A:
楼主想接多大的电流?一个电流互感器就能解决。上图接法没检测设备不好答复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接多大的电流?一个电流互感器就能解决。上图接法没检测设备不好答复是不?

测直流电流2.27平方毫米的铁丝能过多大电流?我想测10A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直流电流2.27平方毫米的铁丝能过多大电流?我想测10A可以吗?

依楼主提供的数据10A 还不致于铁丝熔断,只是受限于所使用材料表头的精度不咋嘀。

网友B:
临时用一下,可以把引线加长,铁丝泡在水里,想长时间用,要解决散热的问题。可以设法搞个包装,象水泥电阻那样,有个外壳。1W的热量不算大,还是好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临时用一下,可以把引线加长,铁丝泡在水里,想长时间用,要解决散热的问题。可以设法搞个包装,象水泥电阻 ...

1W的发热对于这点铁丝可以到 100度以上吧?电阻变化不可忽视

网友C:
使用互感器不是很好的选择吗

网友D:
电流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互感器不是很好的选择吗

有直流电流互感器吗?

网友E:
长期使用的话铁丝接头部分容易氧化,增加接触电阻

网友F:
电流采样电阻还是上锰铜丝或康铜丝比好。
改一下采样电阻的阻值即可改变电流表的量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流采样电阻还是上锰铜丝或康铜丝比好。
改一下采样电阻的阻值即可改变电流表的量程。

锰铜丝康铜丝找不到呀?铁丝做分流电阻肯定不如前者,不得已而为之,误差能有多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锰铜丝康铜丝找不到呀?铁丝做分流电阻肯定不如前者,不得已而为之,误差能有多大?

τ 宝买10只也就几块钱包邮的,怎么可能找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直流电流互感器吗?

这个是真有,现在很多新出的钳形表,交流直流都能卡,据说是采用了霍尔传感器,通过检测通电导体产生的磁场来测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1W的发热对于这点铁丝可以到 100度以上吧?电阻变化不可忽视

实在不放心,买十个0.1Ω,1W的电阻并联。

网友H:
铜线的电阻较低,因此产生的热量较少。 如果电流分流器的电阻为0.001欧姆,则功耗仅为0.1W,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I:
1、思路是对的
2、材料对稳定度需要评估,通常是不合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真有,现在很多新出的钳形表,交流直流都能卡,据说是采用了霍尔传感器,通过检测通电导体产生的磁 ...

是有直流钳形表

楼主:
引用 网友I:
1、思路是对的
2、材料对稳定度需要评估,通常是不合格的。

应急使用,没有大电流表,粗略估算误差不会很大吧?稳定性肯定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放心,买十个0.1Ω,1W的电阻并联。

理论上没错,实际上太麻烦,体积大,还得花钱,铁丝好找。和万用表的500毫安档比对(指针指示在满度值的10分之一处)后可以阔大量程到5A。同理进一步扩大到10A。关键是表头示值的线性度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铜线的电阻较低,因此产生的热量较少。 如果电流分流器的电阻为0.001欧姆,则功耗仅为0.1W,这不是什么大问 ...

这个说法?和材料无关吧?相同电阻,相同电流的发热量一定相等,关键是材料的电阻温度系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1、思路是对的
2、材料对稳定度需要评估,通常是不合格的。

铁的电阻温度系数可能要比锰铜康铜高数十近百倍吧?没查到有关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H:
铜线的电阻较低,因此产生的热量较少。 如果电流分流器的电阻为0.001欧姆,则功耗仅为0.1W,这不是什么大问 ...

0.001Ω电流10A这段电压降0.01V,0.01V电压指针满偏的电流表?灵敏电流表的动圈内阻一般在1000欧姆左右,也就是说内阻1000欧姆的电流表满偏电流值不能大于100微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放心,买十个0.1Ω,1W的电阻并联。

买的电阻误差5%的还真得不行。哪怕是万用表也能发现其电阻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长期使用的话铁丝接头部分容易氧化,增加接触电阻

如果在电压表引出接点(红-绿线)采用焊接引出线接触电阻应该是比较稳定的吧?铁丝两端通过主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互感器不是很好的选择吗

采用霍尔元件检测直流电的磁场强度(类似交流钳形表的测量方式)其测量精度如何?没有实践过。我觉得导线在钳形表卡钳里的位置很要紧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的电阻误差5%的还真得不行。哪怕是万用表也能发现其电阻差别

除了电桥,什么万用表能测出两个0.1Ω的电阻有差别?测的阻值都是估计加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电桥,什么万用表能测出两个0.1Ω的电阻有差别?测的阻值都是估计加猜测。

很容易的。通0.5安左右的电流0.1Ω电阻的电压降应该是0.05V,一般万用表0.25V(250mV)档5mV电压变化可以偏转一格。0.1Ω×0.5A=50mV,0.11Ω×0.5A=55mV。差别很明显的。

网友J:
可以买个分流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买个分流器就可以了

买个分流器还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