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个74HC595级联 单片机程序请教

楼主(2020-09-05):
下面的程序可以发送10个8位二进制代码给级联的10个74HC595吗?我仿真的时候只显示2个74HC595收到正确数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个代码我是拿CSDN上的代码改的。是不是还需控制10脚MR和13脚OE呢?如果是,该怎么改程序呢?

目前的电路解法如下:
已确认各74HC595的14脚SER与9脚Q7S

14脚SER 接 单片机P3.4

11脚SCK 接 单片机P3.6

12脚RCK接  单片机P3.5

13脚OE接GND

10脚MR接VCC

程序代码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函数声明********************/
void SendTo595(uchar byteData);
/***********************************/

sbit SER = P3^4;    //p3.4脚控制串行数据输入
sbit SCK = P3^6;    //串行输入时钟
sbit RCK = P3^5;    //存储寄存器时钟

void main()
{
charcode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SendTo595(table[0]);
      SendTo595(table[1]);
      SendTo595(table[2]);
      SendTo595(table[3]);
      SendTo595(table[4]);
      SendTo595(table[5]);
      SendTo595(table[6]);
      SendTo595(table[7]);
      SendTo595(table[8]);
      SendTo595(table[9]);

   /*位移寄存器数据准备完毕,转移到存储寄存器*/
  RCK = 1;         //上升沿,让存储寄存器时钟变为高电平,并延时2个时钟周期
  _nop_();
  _nop_();
  RCK = 0;
       while(1);

}

//功能: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给595,再并行输出
void SendTo595(uchar byteData)
{
  char i=0;
   for(;i<8;i++)
   {
          SER = byteData>>7;
       byteData= byteData<<1;

         SCK = 1;          //上升沿,让串行输入时钟变为高电平,并延时2个时钟周期
       _nop_();
       _nop_();

       SCK = 0;          //变为低电平,为下次准备
  }

}

楼主:
原理图(只截2个595)

网友A:
缺少 SCK = 0; RCK = 0; 初始化设置,其它没有问题。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函数声明********************/
void SendTo595(uchar byteData);
/***********************************/

sbit SER = P3^4;    //p3.4脚控制串行数据输入
sbit SCK = P3^6;    //串行输入时钟
sbit RCK = P3^5;    //存储寄存器时钟

void main()
{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SCK = 0;
        RCK = 0;
        SendTo595(table[0]);
        SendTo595(table[1]);
        SendTo595(table[2]);
        SendTo595(table[3]);
        SendTo595(table[4]);
        SendTo595(table[5]);
        SendTo595(table[6]);
        SendTo595(table[7]);
        SendTo595(table[8]);
        SendTo595(table[9]);
        /*位移寄存器数据准备完毕,转移到存储寄存器*/
        RCK = 1;         //上升沿,让存储寄存器时钟变为高电平,并延时2个时钟周期
        _nop_();
        _nop_();
        RCK = 0;
        while(1);
}
//功能: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给595,再并行输出
void SendTo595(uchar byteData)
{
        char i=0;
        for(;i<8;i++)
        {
                SER = byteData>>7;
                byteData= byteData<<1;
                SCK = 1;          //上升沿,让串行输入时钟变为高电平,并延时2个时钟周期
                _nop_();
                _nop_();
                SCK = 0;          //变为低电平,为下次准备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少 SCK = 0; RCK = 0; 初始化设置,其它没有问题。

#include

十分感谢!加了初始化以后,完全避免了输出不是想要输出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缺少 SCK = 0; RCK = 0; 初始化设置,其它没有问题。

#inclu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