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测距模块加到蓝牙模块里后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2020-09-05):
这两个模块单独运行都没问题,但是把HCSR04测距程序加到HC05蓝牙程序后,发送指令测距程序不运行,帮我看看是不是中断的问题,谢谢。
/// 配置USART接收中断
stat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Enable the USARTy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BLT_USART_IRQ;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hcsr04_NVIC(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8_BRK_TIM12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整个程序就用了这两个中断优先级,这么写的话,串口能连上蓝牙,但是给指令不测距。

楼主:
有人可以帮我看看吗,感谢

网友A:
程序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