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发送指令靠什么区别

楼主(2020-09-05):
(无正文)

网友A:
你都没看1602的资料?发送数据或者指令方面就是置RS引脚的区别

网友A:
第4脚:RS为寄存器选择,高电平时选择数据寄存器、低电平时选择指令寄存器。

网友B:
RS=0、RW=0——表示向LCM写入指令
RS=0、RW=1——表示读取Busy标志
RS=1、RW=0——表示向LCM写入数据
RS=1、RW=1——表示从LCM读取数据
写指令(或者数据)过程中,EN线上必须送出一个正脉冲。

网友C:
数据页上有读写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