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和SCR的区别?(求助)

楼主(2020-09-05):
可控规和场效应都可以触发直到断电,那区别在哪?

网友A:
MOS可以导通、关断直流。
SCR可以导通、关断需要过零关断(交流时),或者阳极阴极加反电压。

网友B:
在直流开关电路中,MOS管的VGS>阈值电压,MOS管导通,VGS<阈值电压,MOS管截止。SCR管一旦触发,不论触发信号是否存在,SCR管保持导通。只有导通电流<维持电流SCR管才能截止。两者电气特性和开关原理差异很大。不是简单几句话说得清楚。

楼主:
谢谢回复

引用 网友A:
MOS可以导通、关断直流。
SCR可以导通、关断需要过零关断(交流时),或者阳极阴极加反电压。

懂了,就是截止的条件不同。

网友C:
导通截止所需的信号条件不同

网友D:
MOS是可控线性器件,也可以当开成开关,SCR是一个开关。

网友E(2021-12-09):
scr一般不可控制关闭,靠过零关闭,故不能用于直流电作通断控制

网友E:
可控关断scr貌似已经淘汰了,当年应用于电视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控关断scr貌似已经淘汰了,当年应用于电视机

可关断可控硅不是淘汰了,而是价格太贵,用的少了!但某些场合还是MOS管不能替代的,

网友G:
MOS可以导通、关断直流。
SCR可以导通、关断需要阳极阴极加反电压。

网友H:
引用 楼主:
懂了,就是截止的条件不同。

导通条件也不一样,MOSFET必须一直有Vgs才能导通,没有了(Vgs=0)就断了。可控硅只要一个脉冲触发成导通态就一直保持导通状态,没有门极触发电压也是导通的,直到导通电流小于维持电流才会截止。

网友I:
可控硅通常不适合直流控制

网友J:
这两者不一样的地方是mos管导通以后还能关断,可控硅导通以后,就不能再控制关断了,除非让可控硅掉电。

网友E:
mos有线性区,scr没有适用线性区

网友K:
MOS可以导通、关断直流。

网友L:
前面讲了很多差异了,我补充一点应用上,AC调光,MOS是后切,SCR是前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