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F629单片机定时器1控制3个LED循环源程序,且时间可调

楼主(2020-09-05):
PIC12F629不用外振即可正常运行,低成本首选,原理如下:按键按一次LED1低亮,按两次LED2亮,按三次LED3亮,一直循环, 按键长按3秒松开则可以计入自动循环模式,再次长按3秒则退出,进入待机模式;2脚接轻触开关到地,可以做为设置键(原理图来自网上故VDD接﹢5V,漏画,SET设置键没有画,有时间修正下原理图),用来设置每个LED亮的时间,互不影响!源码已经编译通过,洞洞板做了一个PCB, 正常运行,新手贴勿喷。

/******************************************************************************
设计要求:按一次按键是打开第一个摄像头,按两次开第二个摄像头,按三次打开第三个摄像头,
长按3秒则开启循环模式,每次开启时间30秒,一直循环,直到按下按键为止.
* IC: PIC12F629        OSC: 片内4MHz
*****************************************************************************/
#include <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1  GPIO0
#define LED2  GPIO1
#define LED3  GPIO2
#define KEY    GPIO4
#define SET    GPIO5

__CONFIG(FOSC_INTRCIO & WDTE_ON & PWRTE_ON & MCLRE_OFF &  BOREN_ON);

/*********  配置字 ************/

void interrupt ISR( void) ;
void delay(uint x);
void IOinit (void) ;
void TMR1init(void) ;

uint  time = 0;
uint  t =0;
uchar cnt =0;
uchar  cnt1 = 0;
uchar  cnt2 = 0;
uchar  i , k = 0;

void IOinit (void)
{
       PCON = 0X00;                  // 电源控制全关
       CMCON = 0X07;               //关模拟器
         TRISIO = 0X38;                // 00111000 GP<5:3>输入 GP<2:0>输出
         GPIO = 0X3F;                   // 00111111 GP<2:0>输出高电平
         WPU = 0X30;                   // GP<5:4>内部弱上拉开启
         IOC = 0X30;                     //GP<5:4>端口电平变化中断使能
  }

void TMR1init (void)
{
       OPTION_REG = 0X0F;     //  PSA =1, PS2:PS0 =111  开看门狗  预分频128 其余的关
         INTCON = 0XC0 ;              // GIE = 1 , PEIE = 1    开全局中断  开外设中断  其余的关
         PIE1 = 0X01;                    // 外设中断使能
         PIR1 = 0X00;                    // TMR1IF = 1   开TIMR1 外设中断标志位,需要软件清零
         TMR1H = 0X3C;               //TIMER1初值 溢出时间是50000(50ms)
         TMR1L = 0XB0;               // 65536- 50000 = 15536 (0x3CB0)
         T1CON = 0X01;                 // 开TIMR1
}

void main ( )
{
      IOinit () ;
      TMR1init() ;

//主循环
    while(1)
    {
           if(i==0 )
              {
                 if(SET==0)
                    {
                    delay(10);
                    if(SET==0)
                        {

                        while(!SET);
                        k=!k;
                        cnt=0;
                        cnt1=0;
                        LED3=!LED3;
                         }
                      }

               }
            if(KEY == 0)        //如果按键按下
              {
                     delay(20);
                     if(KEY == 0)
                       {
                        time = 0;        //延时标志位清零
                        while(!KEY);    //等待按键被松开,由中断函数计数

                        if(time<40)     //按下时间不足50ms*40=2000毫秒(2秒)
                           {
                               if (k==0)
                                  {
                                     cnt1++;      //按键次数加1,改变工作状态
                                     if(cnt1>3)  cnt1 = 0;
                                    }
                               else if( k==1)
                                     {
                                     cnt++;
                                     if (cnt>10) cnt=0;
                                     t=cnt*100;
                                     LED1 =0;
                                     delay(20);
                                     LED1 =1;
                                      }
                               }
                         if(time >= 40 && time < 100)   //按住时间2秒到5秒之间
                             {
                                                i = !i;
                                                time =0;
                                                cnt2 =0;
                                                cnt1=0;
                                        }
                         else if (time >=100)
                              {
                               break;
                              }
                          }

                  }
             if (k==0 )
                 {
                           if (i == 1)
                         { switch (cnt2)
                           { case 0:

                            GPIO  =0X3E;  //00111110  开1号继电器
                            break;

                            case 1:

                            GPIO  =0X3D;  //00111101  开2号继电器
                            break;

                            case 2:

                            GPIO  =0X3B;  //00111011  开3号继电器
                              break;

                              default:
                              break;
                                }
                               }
                          if (i==0  )
                          {
                            switch(cnt1)             //检测按键按下次数
                             {
                            case 0:
                                    GPIO = 0x3F;

                                    break;   // 没有按键按下 全关
                                case 1:
                                    GPIO  =0X3E;  //00111110  开1号继电器
                                    break;  //  按一下打开RELAY1  2,3关
                            case 2:
                                    GPIO  =0X3D;  //00111101  开2号继电器
                                    break;
                            case 3:
                            GPIO  =0X3B;  //00111011  开3号继电器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
/******************************************************************************
*                           中断处理函数
*****************************************************************************/
void interrupt ISR( void)
{
    if(TMR1IF == 1)      //定时器1溢出中断
    {
        asm ("CLRWDT");     //定时喂狗
        ++time;             //延时计数
                if (time == t)    //t 是设定时间
                    {
                              time = 0;
                        cnt2++;
                              if( cnt2 > 2 )  //每加一次是t 秒
                                 {
                                    cnt2 = 0;

                                  }

                    }
        TMR1H = 0x3C;       //重设TIMER1初始值使TMR1溢出时间为50000个时钟周期
        TMR1L = 0xB0;
        TMR1IF = 0;         //定时器1溢出中断标志位清零
    }
}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71;b>0;b--);
}

楼主:
PC12F629使用的IO口弱上拉,主要是考虑到输出电流小的原因,外接的限流电阻尽量选大一点,保证IO口灌电流<5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