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8,4,2,1输入0电平,可以显示0,1,2,3,4,5,6,7,8,9,A,b,C,d,E.F

楼主:
用8,4,2,1输入0电平,可以显示0,1,2,3,4,5,6,7,8,9,A,b,C,d,E.F,
是cd4511无法做到的.

    P16V8R

                 +---------\       /---------+
                 |          \     /             |
                 |           -----              |
                 |  1                     20  | Vcc
                 |                              |
            D8 |  2                    19  | g
                 |                             |
            D4 |  3                    18  | f
                 |                             |
            D2 |  4                    17  | e
                 |                             |
            D1 |  5                    16  | d
                 |                             |
                 |  6                    15  | c
                 |                             |
                 |  7                    14  | b
                 |                             |
                 |  8                    13  | a
                 |                             |
                 |  9                    12  |
                 |                             |
             GND | 10                11  |
                 |                             |
                 |                             |
                 `---------------------------'

网友A(2020-09-06):
不同的芯片有不同的适用范围,没有可比性。CD4511是BCD码输入锁存,7段译码驱动器。

网友B:
虽然看不懂 还是顶一下

网友C:
不同的芯片有不同的适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