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和AT的51单片机哪个更简单?

楼主(2020-09-06):
单选投票, 共有 20 人参与投票
95.00% (19)
5.00% (1)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A:
何谓简单?

网友B:
差不多吧,STC功能型号价格更应优势

网友C:
简单是相对的,其实它们的难度是一样的。
说STC简单是因为STC的公司中文资料齐全和推广比较到位,可供参考的资料比较多。

网友D:
程序什么的差不多吧,不过就是stc实验用的比较普遍

网友E:
单片机的话,基本都是一样

网友F:
简单的话,我理解为参考的资料相对多一些,那就是STC了,不过工作开发的话,51是没啥优势的。

网友G:
AT的IO口只有1种模式,没有强推挽功能,驱动数码管、点阵等需要一堆三极管和电阻。
STC的IO口有4种模式,可以直接驱动,硬件更简单。

网友H:
STC 和AT的51功能差不多。

网友I:
只是名字不一样而已吧  除了FLASH好像没啥大的区别

网友J(2020-10-09):
两个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