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0单片机定时器程序

楼主(2020-09-06):
/* Includes ------------------------------------------------------------------*/
#include "stm8l10x.h"
//定义LED、按键接口
#define LED_GPIO_PORT  GPIOD
#define LED_GPIO_PINS  GPIO_Pin_0
#define KEY_GPIO_PORT  GPIOB
#define KEY_GPIO_PINS  GPIO_Pin_1
/*******************************************************************************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函数备注:不精确延时函数
****版权信息:蓝旗嵌入式系统
*******************************************************************************/
void Delay(__IO uint16_t nCount)
{
    /* Decrement nCount value */
    while (nCount != 0)
    {
        nCount--;
    }
}
/*******************************************************************************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函数备注:主函数,PD0接LED,灌流,LED大约1S闪烁频率
****版权信息:蓝旗嵌入式系统
*******************************************************************************/
void main(void)
{
    GPIO_Init(LED_GPIO_PORT, LED_GPIO_PINS, 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初始化LED,GPD0低速推挽输出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 (CLK_Peripheral_TIM4,ENABLE); //使能外设时钟,STM8L外设时钟默认关闭,使用前需使能

    TIM4_DeInit();
    TIM4_TimeBaseInit(TIM4_Prescaler_128, 0xff);//16M/8/128=15.625K,0xff=255,255*(1/15.625)=0.01632S,大约61次中断是1S

    TIM4_ITConfig(TIM4_IT_Update, ENABLE);//向上溢出中断使能,中断向量号25
    TIM4_Cmd(ENABLE);//TIM4使能
    enableInterrupts();//开启中断总开关
    while(1)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