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在不开启任何外设时钟情况下引脚电平是什么状态?

楼主(2020-09-07):
关于stm32管脚电平

网友A:
浮空输入,高阻态

网友B:
悬空,可以理解成每个io口都是单独的地线,电压为0,但是不是gnd

网友C:
外设时钟 与 引脚状态 没有直接的关联。
引脚状态取决于 引脚的控制位(CPU正常供电时)。
如果CPU无电,则引却失控,状态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