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X711 VBG引脚输出1.25V的基准电压问题

楼主(2020-09-07):
目前手头有一个HX711的AD模块,看手册上说是有一个VBG引脚可以输出1.25V的基准电压,该电压是HX711本身自带的基准电压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由数字量计算模拟量的时候没有用上呢?而是用这个4.3V传感器的激励电压呢?

网友A:
HX711 可以在產生VAVDD 和AGND 電壓,即711 模組上的E+和E-電壓。
該電壓通過VAVDD=VBG(R1 +R2 )/R2 計算。該公式來源於HX711規格書第4頁
VBG 為模組 基準電壓1.25v
若 R1 = 20K,R2 = 8.2K
因此得出VAVDD = 4.3V
(為了降低功耗,該電壓只在採樣時刻才有輸出,因此用萬用電表讀取的值可能
低於4.3v,因為萬用電表測量的是有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HX711 可以在產生VAVDD 和AGND 電壓,即711 模組上的E+和E-電壓。
該電壓通過VAVDD=VBG(R1 +R2 )/R2 計算 ...

那这个VBG的1.25V是个固定值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