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这段程序转换为串口读写

楼主(2020-09-07):
void FPGA_read(void)
{
        Uint16_t countnum, *FpgaRxaddr, Rx[32];

        if (g_commflagcount.FpgaReadFlag)
        {
                g_commflagcount.FpgaReadFlag = 0;

                //读操作
                FpgaRxaddr = (Uint16_t *) FPGA_READ_ADDR;

                for(countnum=0; countnum<32; countnum++)
                {
                        Rx[countnum] = *(FpgaRxaddr);
                        FpgaRxaddr = FpgaRxaddr + 2;
                }

                if ((Rx[0]&0x00FF) == 0x7E)
                {
                        stCommErrCode.nFuse = 0;
                        FpgaReadBuf = *((FPGA_READ_BUF *)(&Rx[0]));
                }
                else
                {
                        stCommErrCode.nFuse =1;
                }
                //------------------------------

//                volatile Uint32_t temp;
//                temp = (FpgaReadBuf.head & 0xFF00)>>8;
//                extern Uint32_t addr1;
//                RamWriteFourByte(addr1, (void*)&temp); //for test80300000
//                addr1 += 2;
                //------------------------------
                stEncodeSolveData.nAi_200hz = stEncodeSolveData.nAi;
                stEncodeSolveData.nEi_200hz = stEncodeSolveData.nEi;

                stCommSolveData.nMissAi = FpgaReadBuf.nAi - stEncodeSolveData.nAi;
                stCommSolveData.nMissEi = FpgaReadBuf.nEi - stEncodeSolveData.nEi;

                if (stCommSolveData.nMissAi > 9320675)
                {
                        stCommSolveData.nMissAi -= 0x1000000;
                }
                else if(stCommSolveData.nMissAi < -9320675)
                {
                        stCommSolveData.nMissAi += 0x1000000;
                }
                if (stCommSolveData.nMissEi > 9320675)
                {
                        stCommSolveData.nMissEi -= 0x1000000;
                }
                else if(stCommSolveData.nMissEi < -9320675)
                {
                        stCommSolveData.nMissEi += 0x1000000;
                }
//                                if (g_commflagcount.ButtonState == SLAVEMODE && g_configPM.g_state.Astart)
//                                {
//                                        RamWriteFourByte(addr1, (void*)&FpgaReadBuf.nAi); //for test80300000
//                                        addr1 += 2;
//                                        RamWriteFourByte(addr3, (void*)&stCommSolveData.nMissAi); //for test80500000
//                                        addr3 += 2;
//                                        RamWriteFourByte(addr4, (void*)&stEncodeSolveData.nAi); //for test80600000
//                                        addr4 += 2;
//                                }

        }
}
//
// FPGA_write: return DSP data to fuse PC through FPGA  -by:fyb
//
void FPGA_write(void)
{
        Uint16_t button, FpgaTx[32], countnumWR, *FpgaTxaddr;
        Int32_t StickVelA, StickVelE;
        static Uint16_t CycleCode;

        if (g_commflagcount.FpgaWriteFlag)
        {
                g_commflagcount.FpgaWriteFlag = 0;

                CycleCode ++;
                if (CycleCode > 199)
                {
                        CycleCode = 0;
                }

                switch (g_commflagcount.ButtonState)
                {
                case STICKMODE://单杆
                        button = 0x0080;
                        break;
                case SLAVEMODE://数引
                        button = 0x0040;
                        break;
                case INFRAREDMODE://中波红外
                        button = 0x0020;
                        break;
                case LONGFOCUSMODE://可见
                        button = 0x0010;
                        break;
                case FUSE://融合
                        button = 0x00A0;
                        break;
                case COLORLIVEMODE://彩色实况
                        button = 0x00C0;
                        break;
                case SHORTNFRAREDMODE://短波
                        button = 0x00E0;
                        break;
                case SPACETARGETMODE: //空间目标    后加0409
                        button = 0x00B0;
                        break;
                case SPACESEARCHMODE: //空间搜索    后加0409
                        button = 0x00D0;
                        break;
                default:
                        break;
                }

                if (g_configPM.g_state.Astart)
                {
                        button = button | 0x0002;
                }
                else
                {
                        button = button & 0xFFFD;
                }

                if (g_configPM.g_state.Estart)
                {
                        button = button | 0x0001;
                }
                else
                {
                        button = button & 0xFFFE;
                }

                if (g_configPM.PWMwarning_A)
                {
                        button = button | 0x0004;
                }
                else
                {
                        button = button & 0xFFFB;
                }

                if (g_configPM.PWMwarning_E)
                {
                        button = button | 0x0008;
                }
                else
                {
                        button = button & 0xFFF7;
                }

                if (g_configPM.Elimit_0)//第4个字节第1位,1=限位,0=正常
                {
                        button = button | 0x0100;
                }
                else
                {
                        button = button & 0xFEFF;
                }

                if (g_configPM.Elimit_180)
                {
                        button = button | 0x0200;
                }
                else
                {
                        button = button & 0xFDFF;
                }

                if (g_configPM.manual)
                {
                        button = button | 0x0400;
                }
                else
                {
                        button = button & 0xFBFF;
                }

                if (stCommErrCount.nEncode > 5) // if the count of err-code occur over 5 times, disable PWM
                {
                        button = button | 0x0800; // tell FPGA its not safe to output PWM
                }
                else
                {
                        button = button & 0xF7FF; // tell FPGA its safe to output PWM
                }

                StickVelA = ((Int32_t)stStickValue.dbStick1A - stEncodeSolveData.nAa) * g_configPM.Encode_SampleHz;
                StickVelE = ((Int32_t)stStickValue.dbStick1E - stEncodeSolveData.nEe) * g_configPM.Encode_SampleHz;

                FpgaTx[0] = (CycleCode << 8) | 0x007E;
                FpgaTx[1] = button;
                FpgaTx[2] = (Uint16_t)((Int32_t)stStickValue.dbStick1A & 0x0000FFFF);
                FpgaTx[3] = (Uint16_t)((Int32_t)stStickValue.dbStick1A >> 16);
                FpgaTx[4] = (Uint16_t)((Int32_t)stStickValue.dbStick1E & 0x0000FFFF);
                FpgaTx[5] = (Uint16_t)((Int32_t)stStickValue.dbStick1E >> 16);
                FpgaTx[6] = (Uint16_t)(stCommSolveData.nMissAi & 0x0000FFFF);
                FpgaTx[7] = (Uint16_t)(stCommSolveData.nMissAi >> 16);
                FpgaTx[8] = (Uint16_t)(stCommSolveData.nMissEi & 0x0000FFFF);
                FpgaTx[9] = (Uint16_t)(stCommSolveData.nMissEi >> 16);
                FpgaTx[10] = (Uint16_t)(StickVelA & 0x0000FFFF);
                FpgaTx[11] = (Uint16_t)(StickVelA >> 16);
                FpgaTx[12] = (Uint16_t)(StickVelE & 0x0000FFFF);
                FpgaTx[13] = (Uint16_t)(StickVelE >> 16);
                FpgaTx[14] = (Uint16_t)(stEncodeSolveData.nAi_3 & 0x0000FFFF);
                FpgaTx[15] = (Uint16_t)(stEncodeSolveData.nAi_3 >> 16);
                FpgaTx[16] = (Uint16_t)(stEncodeSolveData.nEi_3 & 0x0000FFFF);
                FpgaTx[17] = (Uint16_t)(stEncodeSolveData.nEi_3 >> 16);
                FpgaTx[18] = (Uint16_t)(stEncodeSolveData.nAi_2 & 0x0000FFFF);
                FpgaTx[19] = (Uint16_t)(stEncodeSolveData.nAi_2 >> 16);
                FpgaTx[20] = (Uint16_t)(encoderSyncInterval[4]);
                FpgaTx[21] = (Uint16_t)(encoderSyncInterval[3]);
                FpgaTx[22] = (Uint16_t)(encoderSyncInterval[2]);
                FpgaTx[23] = (Uint16_t)(encoderSyncInterval[1]);
                FpgaTx[24] = (Uint16_t)(encoderSyncInterval[0]);
                FpgaTx[25] = (Uint16_t)(fuseRxSyncInterval);
                FpgaTx[26] = (Uint16_t)(stEncodeSolveData.nAi & 0x0000FFFF);
                FpgaTx[27] = (Uint16_t)(stEncodeSolveData.nAi >> 16);
                FpgaTx[28] = (Uint16_t)(stEncodeSolveData.nEi & 0x0000FFFF);
                FpgaTx[29] = (Uint16_t)(stEncodeSolveData.nEi >> 16);
                FpgaTx[30] = FpgaReadBuf.head & 0xFF00;
                FpgaTx[31] = 0xE700;

                //------------------------------
//                extern Uint32_t addr2;
//                RamWriteFourByte(addr2, (void*)&button); //for test
//                addr2 = addr2 + 2;
                //------------------------------

                FpgaTxaddr = (Uint16_t *) FPGA_WRITE_ADDR;
                //写操作,写之后给个上升沿
                GPIO_WritePin(19, 0);//写之前拉低

                for(countnumWR=0; countnumWR<32; countnumWR++)
                {
                        *FpgaTxaddr = FpgaTx[countnumWR];
                        FpgaTxaddr = FpgaTxaddr + 2;
                }

                GPIO_WritePin(19, 1);//写之后拉高

                GPIO_WritePin(19, 0);//写之前拉低

                *((Uint16_t *)FPGA_HANDLE_ADDR) = 0x0066;
                *((Uint16_t *)(FPGA_HANDLE_ADDR + 2)) = 0x0077;

                GPIO_WritePin(19, 1);//写之前拉低8
        }
}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芯片的程序?STM3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芯片的程序?STM32吗?

芯片DSP的F28377

网友B:
不一定能,这需要看两的硬件是否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