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充电宝做加热管电源

楼主(2020-09-07):
利用充电宝做加热电源,加热管使用的是石英碳纤维加热管5V/13W的,但是使用充电宝加热了两分钟不到,充电宝就不放电了,还显示充满了,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你用的充电宝太垃圾了,不支持13W放电,放一会,要么就是保护了,要么就是极化太大,触发放电截止了,但实际的容量都没放出来。

网友B:
我猜是不是充电宝有防止大电流持续放电的检测。当检测你的这种使用情况,然后就自动停了。我纯粹是瞎猜的哈。望大神来指导。

网友C:
搞坏一个充电宝,对于充电宝来说,输出13W已经是很重的负担了。换个高质量的充电宝继续。

网友D:
13W / 5V放电意味着电流约为2.6A。 充电器能够支持2.6A放电电流吗? 似乎已经触发了保护。

网友E:
换个好点
的充电宝继续

网友F:
充电宝要具下列要求
1、足够的电量
2、足够的功率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