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使用stm32f103串口1重定义printf打印不成功,接收0字节,不成功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9-08):
大佬们,这个和MDK版本或者烧录器没关系吧???

网友B:
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A:
这里没问题

网友C:
AFIO 时钟没有使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FIO 时钟没有使能

使能了还是不行

网友D:
自动进行了类型转换

网友E:
类型没转换吧

网友A:
自动转换了

网友F:
端口有没有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