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C语言按键程序问题

楼主(2020-09-07):
大家好呀,为何定义a=1时,下面if判断a==0时,程序才能进去的,可为何定义a=1时,程序也能进得来的呢?想不通

网友A:
断章取义?当按钮没按下时又赋值0因此可以通过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章取义?当按钮没按下时又赋值0因此可以通过判断。

能详细的说下吗,谢谢

网友B:
应该是变量名冲突或者静态局部变量的问题吧。
一种可能是还有一个变量a的优先级优先于你设置的那个静态变量。
另一种可能是这个静态变量已经在别的地方被初始化过一次了,所以在这里,这个变量已经不能被再次初始化。相当于这条语句无用。
       不明白这里为啥要用static,一般情况下的局部变量如果没有必要的话,最好让程序本身去处理,而不用加上static。

网友C:
这段按键代码中位变量a不论初始定义为1或0,初次调用an_jian()时只要S1没有按下就执行else a=0;,由于a是静态变量,再次调用an_jian()时a值不变。假设先按住S1不放再加电,就执行不了LED1=~LED1;,必须松手以后再次按下才能执行LED1=~LED1;。但通常从加电到操作按键,an_jian()已经被调用了无数遍。这就是楼主感觉a不论初始定义为1或0都能正常工作的原因。
这段代码的合理写法:
void an_jian()
{
        static bit a=0;
        if(S1==0)
        {
                delays_2ms(15);
                if(S1==0 && a==0)
                {
                        a=1;
                        LED1=~LED1;
                }
        }
        else
        {
                a=0;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变量名冲突或者静态局部变量的问题吧。
一种可能是还有一个变量a的优先级优先于你设置的那个静态变 ...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先,不加static不行,试过了,没有松手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段按键代码中位变量a不论初始定义为1或0,初次调用an_jian()时只要S1没有按下就执行else a=0;,由于a是静 ...

您好,首先谢谢你的回复,应该就是这样的了,现在我在想可以在这个原基础上改长按与短按的程序吗,比如短按LED1亮,长按LED2亮,网上有用while(S1==0)作计数累加的,大于某个数就是长按,短于某个数就是短按,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不松开就就不能执行其它的程序了,您看能不能改下,或写下程序,我验证下,谢谢啦,不能用定时中断哦,我想看用其它的方法可不可以做到,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首先谢谢你的回复,应该就是这样的了,现在我在想可以在这个原基础上改长按与短按的程序吗,比如短 ...

给你一个简单的长短按键示例参考,延时函数相当于其它应用程序所占时间,按键时间长短不影响其它程序运行,端口根据实际电路自行定义。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3^0;                                        //LED1端口定义
sbit LED2=P3^1;                                        //LED2端口定义
sbit key =P3^2;                                        //开关端口定义

/****1ms延时子程序(12MHz)****/
void delayms(uint k)
{
        uint i,j;
        for(i=k;i>0;i--)
                for(j=125;j>0;j--);
}
/******按键扫描程序*******/
void keyscan()
{
        static bit sign=0;                //长按标志
        static uint count=0;                //消抖、长短识别计数变量

        if(key==0)                                        //检测按键如果按下
        {
                count++;
                if(count>500)
                        count=501;
                if(count==500)                        //长按0.5s
                {
                        sign=1;                          //长按标志置1
                        LED2=~LED2;
                }
        }
        else                                                //按键抬起
        {
                if(count>=10 && sign==0)//短按
                        LED1=~LED1;
                count=0;                                //计数清0
                sign=0;                                //长按标志置清0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scan();
                //其它任务
                delayms(1);//控制主循环周期约1ms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一个简单的长短按键示例参考,延时函数相当于其它应用程序所占时间,按键时间长短不影响其它程序运行 ...

好的,谢谢啦,有空我验证下,到时回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一个简单的长短按键示例参考,延时函数相当于其它应用程序所占时间,按键时间长短不影响其它程序运行 ...

您好呀,刚刚按你的程序试了下,发现短按时可以正常开与关,长按后,就死机一样了,短按与长按都不行了,您看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一个简单的长短按键示例参考,延时函数相当于其它应用程序所占时间,按键时间长短不影响其它程序运行 ...

图片贴不上来

网友D:
回帖上图的方法:http://www.51hei.com/bbs/dpj-134340-1.html

手机版 点照相机按钮可以直接上图

网友C:
这个程序虽然非常简单,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我还是用仿真软件验证无误才发出的。你说长按后,就像死机一样。我再次用TX-1C实验板验证,只改了端口定义,确定没有任何问题。你仔细检查你的硬件电路有没有问题。为防止直接发代码出错,用专用代码文字模式发。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1^0;                 //LED1端口定义
sbit LED2=P1^1;                 //LED2端口定义
sbit key =P3^4;                 //开关端口定义

/****1ms延时子程序(11.0592MHz)****/
void delayms(uint k)
{
        uint i,j;
        for(i=k;i>0;i--)
                for(j=110;j>0;j--);
}
/******按键扫描程序*******/
void keyscan()
{
        static bit sign=0;       //长按标志
        static uint count=0;     //消抖、长短识别计数变量

        if(key==0)               //检测按键如果按下
        {
                count++;
                if(count>500)
                        count=501;
                if(count==500)   //长按0.5s
                {
                        sign=1;  //长按标志置1
                        LED2=~LED2;
                }
        }
        else                         //按键抬起
        {
                if(count>=10 && sign==0)//短按
                        LED1=~LED1;
                count=0;                   //计数清0
                sign=0;                   //长按标志置清0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scan();
                //其它任务
                delayms(1);//控制主循环周期约1ms
        }
}

网友E:
如果你能弄清楚,静态变量在单片机中是如何存储的,它放在哪里,你就明白。
主要是你对变量在单片机中是如何存储的,未弄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能弄清楚,静态变量在单片机中是如何存储的,它放在哪里,你就明白。
主要是你对变量在单片机中是如 ...

您好,因为刚开始学单片机,所以很多知识点还没弄懂,又因为是自学的,身边没人指导,所以很简单的问题也要很久才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程序虽然非常简单,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我还是用仿真软件验证无误才发出的。你说长按后,就像死机一样。 ...

您好,我再重写一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程序虽然非常简单,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我还是用仿真软件验证无误才发出的。你说长按后,就像死机一样。 ...

您好呀,是我自己写错了,不好意思啊,我写成左边这样的,写成右边的才对,现在程序可以完美运行了,丝毫不影响其它程序的执行,能说说原理吗,就是不太明白怎样与while那里结合执行,谢谢啦,有点麻烦你了

网友F:
这样做,程序太大。按键会卡卡的!!!而且不符合肖抖原理。学习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做,程序太大。按键会卡卡的!!!而且不符合肖抖原理。学习下就好。

您好,是的,就当学习,如果while(1)中还有延时,那按键基本动不了,刚才试过,哈哈,如果while(1)中没有延时的话就运行的很完美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好,是的,就当学习,如果while(1)中还有延时,那按键基本动不了,刚才试过,哈哈,如果while(1)中没有 ...

运行完美?你想多了,这样写,要运行完美,你必须精确控制每个函数的运行时间,做到严格的消抖。不然实际应用肯定不保险的!非要不用定时器中断的话,你得学习一下程序轮询的方法,不过相信我,不加时间片更麻烦。我感觉没意义。

网友G:
变量应该定义成局部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运行完美?你想多了,这样写,要运行完美,你必须精确控制每个函数的运行时间,做到严格的消抖。不然实际 ...

嗯,这样写法当作学习,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程序虽然非常简单,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我还是用仿真软件验证无误才发出的。你说长按后,就像死机一样。 ...

您好呀,在这个程度基础上想改按键释放延时时间怎样改,谢谢啦,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