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视力保护-实物+原理图+程序

楼主(2020-09-07):
51单片机视力保护-实物+原理图+程序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include <intrins.h>

sbit CS=P1^4;                //CS定义,连接ADC0832CS脚
sbit SCL=P1^5;                //SCL定义,连接ADC0832SCL脚
sbit DO=P1^6;                //DO定义,连接ADC0832DO脚

//这三个引脚参考资料
sbit rs=P1^0;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H:数据              L:命令
sbit rw=P1^1;         //1602读写引脚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e =P1^2;         //1602使能引脚          下降沿触发

sbit c_send   = P3^2;                //超声波发射
sbit c_recive = P3^3;                //超声波接收
uchar flag_hc_value;        //超声波中间变量
long distance;                    //距离
uint set_d;                        //距离
bit flag_csb_juli;          //超声波超出量程
uint  flag_time0;           //用来保存定时器0的时候的
bit flag_200ms = 1 ;

uchar guangxian;            //光线的显示变量
uchar qiang_gx;                            //设置光线的强的变量
uchar ruo_gx;                            //设置光线的弱的变量
uchar value;
uchar flag_alarm;       //报警变量

uchar miao = 0,fen = 0,shi;
uchar s_miao = 55,s_fen = 44,s_shi=0;
bit xuexi_start;   //开始学习标志位
uchar menu_1;              //菜单设置变量
uchar i;

uchar flag_gx  ;     //光线报警
uchar flag_juli ;         //距离报警
uchar flag_time        = 0;         //时间报警

/***********************语音模块控制IO口的定义************************/
sbit  VRST = P2^4;
sbit  VBUSY= P2^3;
sbit  VSDA = P2^2;
sbit  VCS  = P2^1;
sbit  VSCL = P2^0;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
* 名称 : delay()
* 功能 : 延时,延时时间大概为5US。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q--);
}

/********************************************************************
* 名称 : write_com(uchar com)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e=0;
        rs=0;
        rw=0;
        P0=com;
        delay_uint(3);
        e=1;
        delay_uint(25);
        e=0;
}

/********************************************************************
* 名称 : write_data(uchar dat)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e=0;
        rs=1;
        rw=0;
        P0=dat;
        delay_uint(3);
        e=1;
        delay_uint(25);
        e=0;
}

/***********************lcd1602上显示两位十进制数************************/
void write_sfm2(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date/10%10);
        write_data(0x30+date%10);
}

/***********************lcd1602上显示超声波距离************************/
void write_sfm_csb(uchar hang,uchar add,uint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date/100%10);
        write_data('.');
        write_data(0x30+date/10%10);
        write_data(0x30+date%10);
}

/********************************************************************
* 名称 : init_1602()
* 功能 : 1602初始化,请参考1602的资料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it_1602()
{
        write_com(0x38);        //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

/********************************************************************
* 名称 :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ab cd ef" ,调用该函数如下
                  write_string(1,5,"ab cd ef;")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_data(*p);
                        p++;
                }
}

uchar key_can;
/********************独立按键程序*****************/
void key()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if((P3 & 0xf0) != 0xf0)
        {
                delay_uint(50);
                if(((P3 & 0xf0) != 0xf0) && (key_new == 1))
                {
                        key_new = 0;
                        switch(P3 & 0xf0)
                        {
                                case 0xe0:  key_can = 3;  break;         //左边第1个
                                case 0xb0:  key_can = 2;  break;         //左边第2个
                                case 0x70:  key_can = 1;  break;         //左边第3个
                        }
                }
        }
        else
                key_new = 1;
}

/***********读数模转换数据********************************************************/
//请先了解ADC0832模数转换的串行协议,再来读本函数,主要是对应时序图来理解,本函数是模拟0832的串行协议进行的
unsigned char ad0832read(bit SGL,bit ODD)
{
        unsigned char i=0,value=0,value1=0;
        SCL=0;
        DO=1;
        CS=0;                //开始
        SCL=1;                //第一个上升沿
        SCL=0;
        DO=ODD;
        SCL=1;          //第二个上升沿
        SCL=0;
        DO=SGL;
        for(i=0;i<8;i++)
        {
                SCL=0; //开始从第四个下降沿接收数据
                value<<=1;
                SCL=1;
                if(DO)
                        value++;
        }
        return value;
}

/*********************小延时函数*****************************/
void delay()
{
        _nop_();                            //执行一条_nop_()指令就是1us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超声波测距程序*****************************/
void send_wave()
{
        c_send = 1;                           //10us的高电平触发
        delay();
        c_send = 0;
        TH0 = 0;                          //给定时器0清零
        TL0 = 0;
        TR0=1;
        while(c_recive)                      //当c_recive为1计数并等待
        {
                flag_time0 = TH0 * 256 + TL0;
                if((flag_time0 > 40000))      //当超声波超过测量范围时,显示3个888
                {
                        TR0 = 0;
                        flag_csb_juli = 2;
                        distance = 888;
                        break ;
                }
                else
                {
                        flag_csb_juli = 1;
                }
        }
        if(flag_csb_juli == 1)
        {
                TR0=0;                                                         //关定时器0定时
                distance =flag_time0;                         //读出定时器0的时间
                distance *= 0.017;               // 0.017 = 340M / 2 = 170M = 0.017M 算出来是米
                if((distance > 500))                                 //距离 = 速度 * 时间
                {
                        distance = 888;                                 //如果大于3.8m就超出超声波的量程
                }
        }
}

/*********************定时器0、定时器1初始化******************/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1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ET1 = 1;                  //开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允许定时器1定时
}

/*******************按键执行函数******************/
void key_with()
{
        if(menu_1 == 0)
        {
                if(key_can == 2)        //暂停学习
                {
                        xuexi_start = ~xuexi_start;
                }
                if(key_can == 3)
                {
                        xuexi_start = 1;  //开始学习
                        miao = 0;
                        fen = 0;
                        shi = 0;
                }
        }
        if(key_can == 1)
        {
                menu_1 ++;
                if(menu_1 == 1)
                {
                        write_string(1,0,"1.xsb:    m     ");
                        write_string(2,0,"2.   :  :       ");
                        write_sfm_csb(1,6,set_d);
                        write_sfm2(2,3,s_shi);                 //        显示
                        write_sfm2(2,6,s_fen);                 //        显示
                        write_sfm2(2,9,s_miao);                 //        显示

                        write_com(0x80+0);              //将光标移动到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if(menu_1 == 2)
                {
                        write_com(0x80+0x40+0);              //将光标移动到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if(menu_1 == 5)
                {
                        write_string(1,0,"3.H-gx:  %        ");
                        write_string(2,0,"4.L-gx:  %        ");
                        write_sfm2(1,7,qiang_gx);
                        write_sfm2(2,7,ruo_gx);         //设置光线的参数
                        write_com(0x80+6);              //将光标移动到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if(menu_1 >= 7)
                {
                        menu_1 = 0;
                        write_string(1,0," csb:           m gx:   ");
                        write_string(2,0,"     :  :        ");
                        write_com(0x0c);     //关闭显示
                }
        }
        if(menu_1 == 1)   //设置超声波参数
        {
                if(key_can == 2)  //
                {
                         set_d ++;                                   //加超声波距离报警数据
                        if(set_d >= 200)
                                set_d = 200;

                }
                if(key_can == 3)  //
                {
                         set_d --;                                   //减超声波距离报警数据
                        if(set_d <= 10)
                                set_d = 10;
                }
                write_sfm_csb(1,6,set_d);                 //        显示设置的距离
                write_com(0x85);              //将光标移动到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if(menu_1 == 2)   //设置时钟参数
        {
                if(key_can == 2)  //
                {
                         s_shi ++;                                   //加时钟报警数据
                        if(s_shi >= 24)
                                s_shi = 0;
                }
                if(key_can == 3)  //
                {
                        if(s_shi <= 0)
                                s_shi = 24;
                         s_shi --;                                   //减时钟报警数据
                }
                write_sfm2(2,3,s_shi);                 //        显示时
                write_sfm2(2,6,s_fen);                 //        显示分
                write_sfm2(2,9,s_miao);                 //        显示秒
                write_com(0x80+0x40+3);              //将光标移动到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if(menu_1 == 3)   //设置分钟参数
        {
                if(key_can == 2)  //
                {
                         s_fen ++;                                   //加分钟报警数据
                        if(s_fen >= 60)
                                s_fen = 0;
                }
                if(key_can == 3)  //
                {
                        if(s_fen <= 0)
                                s_fen = 60;
                         s_fen --;                                   //减分钟报警数据
                }
                write_sfm2(2,3,s_shi);                 //        显示时
                write_sfm2(2,6,s_fen);                 //        显示分
                write_sfm2(2,9,s_miao);                 //        显示秒
                write_com(0x80+0x40+6);              //将光标移动到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if(menu_1 == 4)   //设置秒钟参数
        {
                if(key_can == 2)  //
                {
                         s_miao ++;                                   //加秒钟报警数据
                        if(s_miao >= 60)
                                s_miao = 0;
                }
                if(key_can == 3)  //
                {
                        if(s_miao <= 0)
                                s_miao = 60;
                         s_miao --;                                   //减秒钟报警数据
                }
                write_sfm2(2,3,s_shi);                 //        显示时
                write_sfm2(2,6,s_fen);                 //        显示分
                write_sfm2(2,9,s_miao);                 //        显示秒
                write_com(0x80+0x40+9);              //将光标移动到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if(menu_1 == 5)                                                //设置强光报警
        {
                if(key_can == 2)  //
                {
                         qiang_gx ++;                                   //加强光报警数据
                        if(qiang_gx >= 100)
                                qiang_gx = 100;
                }
                if(key_can == 3)  //
                {
                         qiang_gx --;                                   //减强光报警数据
                        if(qiang_gx <= ruo_gx)
                                qiang_gx = ruo_gx;
                }
                write_sfm2(1,7,qiang_gx);
                write_com(0x80+6);         //将光标移动到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if(menu_1 == 6)                                                    //设置弱光报警
        {
                if(key_can == 2)  //
                {
                         ruo_gx ++;                                    //加弱光报警数据
                        if(ruo_gx >= qiang_gx)
                                ruo_gx = qiang_gx;

                }
                if(key_can == 3)  //
                {
                         ruo_gx --;                                   //减强光报警数据
                        if(ruo_gx <= 1)
                                ruo_gx = 1;
                }
                write_sfm2(2,7,ruo_gx);
                write_com(0x80+0x40+6);              //将光标移动到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

/***********************语音子程序************************/
void Send_threelines(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i;
        VRST=0;
        delay_1ms(5);
        VRST=1;
        delay_1ms(10); /* 复位拉高10ms*/
        VCS=0;
        delay_1ms(5);  /* 片选拉低5ms */
    for(i=0;i<8;i++)
        {
                VSCL=1;
                if(addr&0x01 == 0x01)
                {
                        VSDA=1;
                }
                else
                        VSDA=0;
                addr<<=1;
                VSCL=0;
        }
        VCS=1;
        while(VBUSY == 0);          //忙等待
}

/*********************报警函数***************************/
void clock_beep()
{
        if((guangxian >= qiang_gx) || (guangxian <= ruo_gx))          //光线报警
        {
                flag_gx = 1;      //光线报警
        }else
        {
                flag_gx = 0;
        }
        if(xuexi_start == 1)                  //已经开始学习了
        {
                if(distance <= set_d)          //距离报警
                {
                                flag_juli = 1;
                        Send_threelines(42) ;                //距离太近,请坐直
                }else
                {
                        flag_juli = 0;
                }
                if((shi == s_shi) && (fen == s_fen) && (miao == s_miao))   //时间报警
                {
                        flag_time = 1;
                }
        }
        if(flag_time == 1)         //时间提示报警
        {

                Send_threelines(41) ;                //时间到了,休息一会儿
        }
        else
        {
                if(xuexi_start == 1)                  //已经开始学习了
                {
                        if((flag_gx == 1) || (flag_juli == 1))
                        {
                                if(guangxian >= qiang_gx)
                                        Send_threelines(44) ;                //光线太强
                                if(guangxian <= ruo_gx)
                                        Send_threelines(43) ;                //光线太暗
                        }
                }
        }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网友A:
谢谢分享,但具体干嘛用的?是不是用超声波探测 距离和纸太近就发声?

楼主:
忘记全部压缩了,这是全部资料,随便下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忘记全部压缩了,这是全部资料,随便下载

干嘛用的呢